[手持表] UT204A和UT204+,这两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05):
之前用过UT204A,主要用来测450-500A交流电流和80A直流电流。前几天外壳被摔坏了,打算换一个,但天猫上都是UT204+,好像是新款,外表看区别不大,不知道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
当然是减配啊

楼主:
减配了吗?简单对比了下纸面参数,啥区别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配了吗?简单对比了下纸面参数,啥区别也没看出来

内部空焊盘一大堆

楼主:
难怪UT204A老型号现在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UT204A老型号现在停产了

UT的产品建议去闲鱼看看,一般信用极好的卖家都不错,价格也要亲民一些。

有时候还能遇到18年以前的老款。

网友A:
我第一个钳表就是204A,一直吃灰!现在用210E。也不是用的,严格说是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个钳表就是204A,一直吃灰!现在用210E。也不是用的,严格说是瞎玩

这两块表主要特点是电流钳,测个电流比较方便,如果不需要测电流,还不如换块普通万用表

网友:
+是真有效值

网友(2022-06-14):
204是400A量程,没电容,测频率1Mhz,没温度测量,没max值,3999字显示,需要9v方块供电。204+是600A,60mf电容,测频率10mhz,测温度,有max值,6000字显示,以及最关键的2节7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