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价位除了锐奇BL7212有没有其他选择

楼主(2021-08-05):
大家都说锐奇7212-20b比较好,但是旗舰店已经没有卖了,其他在售的店铺信誉都比较低,有没有新手能放心入坑的地方?或者同价位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A:
单电够用么?用一会电池发热,换另一块,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
不用纠结有没有霍尔,其实使用上没有感觉,拧螺丝不是精细作业,不需要匀速慢转,霍尔不起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够用么?用一会电池发热,换另一块,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之前都是借用插电的,没用过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纠结有没有霍尔,其实使用上没有感觉,拧螺丝不是精细作业,不需要匀速慢转,霍尔不起大作用!!! ...

噢噢,还以为差别很大

网友C:
不在意有刷无刷的话,美版的博世12V有刷充电钻和冲击批组合,国内相应型号是GSR12V和GDR12打孔拧螺丝两不误,不到700,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在意有刷无刷的话,美版的博世12V有刷充电钻和冲击批组合,国内相应型号是GSR12V和GDR12打孔拧螺丝两不误 ...

无刷的博世12V-35如果是2.0套装快充的话差不多也700搞定,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的博世12V-35如果是2.0套装快充的话差不多也700搞定,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

这款也看过,之前有过两套GSR12V EC无刷充电钻,两把都有问题,按下开关,灯亮电机有时不转,这款机子的通病,博世12V-35这款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几年前用过GSR10.8V和GDR10.8V,都用了4年多,GSR10.8V拆齿轮箱换油,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劲离合打滑,就便宜处理换了GSR12V EC无刷充电钻,GDR10.8V应该是碳刷磨完了,也处理了。

前段时间咸鱼买了美版GSR12V和GDR12V,手感不错,不到700,价格还行吧,会海淘的话,遇到有活动,不到600就能拿下。

网友:
同价位还有个WU130,相对来说比较小巧点

网友:
去年也纠结这款。后来买了日立

网友:
卡胜202性价比更高。

网友(2021-09-13):
没必要非从旗舰店买,闲鱼,PDD都可以买。

网友:
麦太保10.8v  有刷的  也可以看看

网友:
自己用的7212,同心度一般,带冲击能理解。原装充电器充电很快,电池耐用。电池寿命,挺不错。装修用来拧螺丝,开关有点不灵了,没有拆,不知道是不是开关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