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压输出 LDO 给开关电源抑制纹波

楼主(2021-08-05):
用"睿登DP50V5A数控可调降压模块",以前一直是一个24V的开关电源作为输入,纹波比较小,45mv左右。

这次实验需要28-36V电压输出,所以找了一个220V转42V 2A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但纹波较大,Vpp 0.53V左右,后级LC滤波不懂匹配,怕自激,考虑用LDO或者7815这样的IC将电压稳定到40V左右输出再提供给“可调降压模块使用”,这样LDO工作压差不大,发热好控制,纹波也能抑制一些。

请问有这样的IC吗?谢谢

网友:
后级电路是稳压电源模块,可以考虑在开关电源后接个简单的电子滤波,不用稳压

网友:
LDO对高频尖峰抑制不好,找个10mh的扼流电感试试

网友(2021-09-06):
如果考虑PCB面积局限性的话,LDO是有优势的,毕竟元件少很多!

网友:
ldo有带宽限制,开关电源的纹波滤波效果并不好。

网友:
你这种需要高带宽的LDO,提供很宽频带的噪声抑制能力。
这项指标在Datasheet中的PSRR与频率的曲线中有描述。LM78xx这种垃圾就算了,10KHz以上的频段抑制能力估计连20dB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