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瑞凌火神ARC200电焊机又名zx7-200焊机,看下做工是不是比大焊的好

楼主(2021-08-05):
卖家说zx7是国内叫法,ARC是国外叫法,东西是一样的
在天猫抵用优惠后200元买的,昨天刚到,简单拆开看了一下,与网上介绍的基本是一样的,看起来是比原来买的大焊做工好,至少重量达4公斤多,还有说明书那些也看上去高级一些,还有电路图
尾线也比大焊的好。

瑞凌火神拔掉插头后风扇可以持续转10秒左右,大焊250型的拔掉后只能转5秒左右
,不过大焊250型才几十元,偷工减料也在情理之中,大焊250型的拆机图论坛有,我就不提供了,自己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114

因为怕影响保修,只是把外壳拆开简单看了一下,没细拆内部,等后面再拆内部吧,先让大家看一下
先来看卖家介绍图:

再来我简单拆开的图:

下面这张图是瑞凌火神配的快接头与大焊配的对比,大的那个是火神配的,小的那个是大焊配的:

这两个是大焊和瑞凌火神配的对比,上面那个是火神配的:

火神说明书中的规格参数:

说明书中的电路图:

今天又把他拆开补拍了几张图,看一下做工的确比大焊好不止一个档次:

2个680UF的电容,这个个头应该是真电容
旁边的风扇也比较大,相比燥音比大焊那个所谓的250的机器小多了。

底部有四个管子,上面有四个管子,一共8个管子,应该叫IGBT还是什么管吧,我也不懂,另加一个整流管,

这个磁环变压器也很大一个

变压器,很大一个,与大焊那个迷你的变压器比,大的不止一倍,至少有大焊那个三倍以上,变压器写着TOK,是日本那个TOK品牌吗,还是只是一个代号,不是指品牌?

旁边一个240V  30A的继电器,估计用处是过载过热保护继电器吧,配合热电偶等使用的吧。

网友A:
这种电路板的焊机,能长时间焊接吗?总感觉不如变压器的耐用,同事用过一次,结果最后活快干完时,一时巨响,电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板的焊机,能长时间焊接吗?总感觉不如变压器的耐用,同事用过一次,结果最后活快干完时,一时巨响 ...

是没变压器的耐用,但好处是比变压器的好用,焊出来的也美观,重量轻,只是坏了维修麻烦,变压器的基本不会坏,就是太重了,另外不好控制电流,只能靠手摆动来控制,对新手来说比较难,这种电路板的新手也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板的焊机,能长时间焊接吗?总感觉不如变压器的耐用,同事用过一次,结果最后活快干完时,一时巨响 ...

变压器的现在基本没有了   耗电高
携带也不方便

网友:
大焊250折腾了很久,重绕变压器,改套皮电容换大的炸了,修好又炸了...买了个二手MOS管的,对比大焊就是个玩具

网友:
比我的山寨牌的好

网友B:
单板机没兴趣,我的是瑞凌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板机没兴趣,我的是瑞凌MOS管的。

瑞凌多板机的太贵了,我用的少,单板机够了,

网友C:
如果自己把散热风扇换个大风量,散热好一点,会不会寿命好一点?

网友D:
另外再买齐配件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再买齐配件要多少钱啊?

厂家建议用16平方的线,某宝和某多都有,不过都是非标的,选25平方非标线一般就可以,要买纯铜的,耐用一些,不要买铜包铝的,纯铜25平方非标线一般8元左右一米纯铜的,我是焊线3.5米,地线2.5米,一共买了6米,40多元,一个焊钳在6-10元,一个接地夹子5元左右,焊帽建议选那种变色帽,一般20元左右一个,配件合计下来就70元左右。

当然很多卖家套餐中的线也有,算下来估计也就50元左右,但很多是铜包铝线,,还有焊帽是那种最一般的那种,你选了配套的,可能后面还要换,还不如单独购买,只买单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把散热风扇换个大风量,散热好一点,会不会寿命好一点?

炸小电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炸小电源啊

换个220∨的风扇,用温控开关控制,与原焊机并联,不用小电源。

楼主:
把我另外加买的配件也附上吧,看下
另外附上我焊的(一直没用过焊机,前几天买了个大焊的,试了几下不好用,又看这上面说的虚标,果断退了,基本没有用,这个算是第一次用焊机吧,焊的难看,不要见笑,)
铁皮太薄了,又加上第一次用,焊的不好看,用2.5的焊条,开始电流调80安,直接一烧一个洞,后面调到60A左右,就不太容易起洞了,低于60就容易粘焊条了。
火神的机器带防粘条功能,大焊那个机器焊条粘的吓人。

焊的图:焊好后喷了漆,防止生绣。

19.8元送10片护片,买的自动变光焊帽,收货返2元,相当于17.8元

2.8元买的接地夹子,检查发现全是铁的,黄色那个是铁镀铜,线鼻子也是铁镀铜,为了接触良好,接上后用电烙铁把线上了锡,焊线是某多多上买的厂标纯铜25平方线,卖家说实际是16平方的,回来看了下,估计只有12平方左右吧,因为这个也不好测,只是估计,线是纯铜的,还不错吧,买的6.8元一米,共6米,回来切成2.5地线+3.5米焊线用的

焊线所有头子上我都把线是上了锡再固定在把上和接头上的,更稳当,部分地方加了扥带固定

7.88元买的纯铜焊把,括了下,里面是铜的,上嘴巴是铁的,下嘴巴是铜的

焊条就不用拍了,都那样,2.5的大桥焊条,2.7公斤160根,22元包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220∨的风扇,用温控开关控制,与原焊机并联,不用小电源。

就是常断型热敏电阻嘛,也是可以的,建议工作温度在50度左右就工作

楼主:
今天下午又来练手,改了几个凳子,把高度降低了一些,切了5CM左右,再重新接上,这个就好焊多了,昨天第一焊,焊的太难看了,今天第二焊,焊的还勉强,相比专业人员当然是差远了,电流调到120A,用2.5的直接焊,很好焊

网友G:
这种焊机是要接漏保前的线路么,因为家用线路电流承载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焊机是要接漏保前的线路么,因为家用线路电流承载不够大?

不用接漏电保护电路,不过断路器应该要20A或以上的吧,前两天我用4.2的焊条,焊厚件,电流调到160A,焊了半分钟不到,断路器直接跳了(C16的路断路),我还以为焊机烧了,结果一查,灯也不亮,才知是断路器跳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氩弧电焊双用的,裸机500块,新手,一碰1.0的铁皮直接一个洞,看来还要好好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