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部曲,秒杀一台菊水PAN35-5A故障电源并修复

楼主(2021-08-05):
前些日子在咸鱼看到一台菊水PAN35-5A的故障电源,外观还算干净,问了一下卖家,要350一分不少,然后就默默关注了几天,终于卖家降价了245元,果断拿下。

卖家赠送的硬核包装

按下预设,可以设置和显示电压电流

按下OUTPUT开关,CC/CV灯同时亮起,并且无输出

拿下外壳,第一部曲,测量输出端子有无短路现象,阻值无穷大,说明故障不在输出位置

拆下固定面板的两颗螺丝

取下主板,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主板上积攒了厚厚的灰尘

第二部曲,万用表黑表笔接主板的TP2(COM端),测量TP3(CV)和TP4(CC)均为14V,并测量CR5 1ss18中间管脚有3V电压,说明故障不在主板

-------------------------------------------------

单手操作不太方便,测量过程没拍照,参考下面图片测量点电压即可

测量Q214(2sc5197)1脚驱动电压3v正常,说明不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断路,随即测量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为0,随即锁定故障在预稳压部分

-----------------------------------------------

第三部曲 拆下预稳压控制板的两颗螺丝

测量TP504(-12V)/TP501(-18V)预稳压运放供电均正常
我手里的预稳压控制板跟图片不太一样,简单标注一下,给大家作参考

我手里的板子U508为电流检测与放大,U502为预稳压控制,测量U502供电正常,随即测U502的6脚(TP502 RAMP)电压17V  U502的5脚电压3v U502的7脚电压为17V明显不对,此时反向端大于同向端,应该输出负电压才对,随即拆下U502(UPC814 双运放)

手头没有UPC814,就用NEC的4558代替一下,兄弟俩合个影

上电测试,直接秒杀,测量电容两端电压和输出电压已经有7V压差,说明后面电路工作正常

------------------------------------------------------

因为菊水电源的风扇是上电一直转的,就导致风扇有很多灰尘,既然拆都拆了,就连风扇一起做个大保健吧。NMB的风扇,110V的

清理完成,准备装机

精度测试,这台机应该是使用过程自然损坏,电压精度基本不差

随手一调,就很准

最高电压35.1V

电流精度有40mA的误差,校准一下

随手一调

OK 收工,电子负载跑一天,就可以服役了

电源校准方法清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9209-1-1.html

网友A:
其实,省这一百多块钱就是维修费
不过买这玩意眼光和运气也很重要,万一里边拆得乱七八糟、丢这少那的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省这一百多块钱就是维修费
不过买这玩意眼光和运气也很重要,万一里边拆得乱七八糟、丢这少那的 ...

确实,买二手碰运气几率很大,容易买到二次维修的,或者缺件机

网友B:
买国产新的不好吗

网友C:
我只想说,这个100V风扇的牌子蛮特别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这个100V风扇的牌子蛮特别的哦

日本的牌子,NMB主要是做轴承的,风扇是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国产新的不好吗

国产的还不如这种二手的,国内做东西都要讲究利润,尽量压缩成本,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大多都是样子货

网友D:
现在新的这个参数的国产电源也就两三百元,这种二手电源有什么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的这个参数的国产电源也就两三百元,这种二手电源有什么好的呢?

这种电源跟你说的两三百的精度没法比,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负荷,这个能连续不间断工作十几年,国产往往一两年就坏了,到不是说国产的东西不好,而是价格高就没人买单了,比如艾德克斯的电源,精度稳定性高,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了

网友:
拾漏了,真好运

网友E:
不知这种线性电源待机状态功耗多大为正常?手里有一台30V5A编程线性电源待机状态功耗7-80W!功能使用正常!不知如何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种线性电源待机状态功耗多大为正常?手里有一台30V5A编程线性电源待机状态功耗7-80W!功能使用正常! ...

空载功耗大,是变压器漏磁,这种电源效率低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功率用来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的这个参数的国产电源也就两三百元,这种二手电源有什么好的呢?

国产同价位的全新货甚至是一些比较贵的货,里面其实很拉跨,样子货,高负荷或者长时间使用很容易出问题,以前遇见过电源出毛病直接电压失控,烧坏后面的负载的,有时候电源是小事,但烧了别的东西真心难搞

网友F:
这个没有二把刀动过,好修理,菊水电源好东西

网友G:
我有台健伍的,得十来斤,带电脑程控的,不过用不上,用了十几年了,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二把刀动过,好修理,菊水电源好东西

这台电源故障还算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二极管老化漏电,电容老化漏电那修起来就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台健伍的,得十来斤,带电脑程控的,不过用不上,用了十几年了,感觉不错。 ...

日本的电源用起来都不差,一般都能用十几二十年零故障

网友:
修理的很精彩,说句题外话,其实有时候对中国制造其实挺不公平的地方,就是用二手价格和新产品价格去比较,然后评价新的不如旧的其实是挺不公平的,呵呵。
这款电源是2000年上市的,当时日元价格90000日元,按当年8左右的汇率计算,折合1w+以上一台的价格,目前你买个国内哪怕3000元一台的电源,我估计质量并不会比这个差到哪里去,当然,300的电源,肯定是比不上这个了。

网友:
不错,就是外壳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