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永逸:指纹锁改外接供电+18650电池串联涓流长期充电方案,欢迎拍砖...

楼主(2021-08-05):
背景:指纹锁大都是电池供电,为避免换电池或没电被关门外,故设想改为有市电的时候手机充电器供电,万一停电则启用18650电池后备电源供电。理论上万无一失完美了。

图比较寒酸哈,随手找的废作业本画的,各位看官将就看。

1,因为最终要输出6v左右给锁供电,故需2节18650电池串联。
2,搜索到的资料显示18650电池充电电压限制在3.9V左右,容量大约能到75%但是寿命提高一倍,所以充电器输出取值7.8V。
3,7.8v是直接用手机充电器改取样电阻值获得。
4,7.8v经过2只IN4007降压1.4V后输出6.4v给指纹锁供电。
5,日常市电供电正常的情况下,7.8V只能经过100欧的限流电阻给两节锂电涓流充电。假设单节电池初始电压3v,(7.8-6)/100=18ma,基本就是最大充电电流了,随着电池电压升高,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直至为0,但是永远不会过冲。
6,当偶尔停电了,由2节电池经过3只串联的IN4007供电,输出电压大概7.8-3*0.7=5.7V,如果有强迫症可以把电池正极相连的那只二极管换成锗管,输出还能提高0.4v,也就刚好6v左右了。

好了,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
最后那张图忘了说,是电池容量与充电电压的对应关系

网友:
路过看看,感觉没必要这样,电池报警就够你开门很多次了

网友:
8节电池版的能用1年多,而且低电量提示后及时更换电池就行了。没必要折腾,你这样改不会改外观吗?

楼主:
外观不影响,电池放墙上挂着,只引线到锁体,线在门合页处开个小孔从门夹层里面走到锁体上。

网友:
最好采用感应式充电

网友A:
爱折腾的人没办法,看到什么都想动点心思

网友:
6.4V不是2接铁锂的电压吗,为什么不用铁锂了

网友:
我家也是8节电池的,但耗电不一致,当不能正常开门时,其中四节差不多是1.3V上下,另四节却还有1.4V多。
几大品牌的碱性电池都试过,平均可以用一年,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米家指纹锁,用的8节小米彩虹电池,到今年11月份就2年了没换过

网友:
我家可视门铃改成外接电源,有时会直接远程看摄像头比较耗电,简单点变压器直接接在UPS上就没改锂电池了

网友:
和我一样,见了电池供电的就想改,想想有时也是多余的,不过动动手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不影响,电池放墙上挂着,只引线到锁体,线在门合页处开个小孔从门夹层里面走到锁体上。 ...

这样线会断的

网友:
我用的是垃圾耐久指纹锁。小漏电,刚开始电池用一年。现在用紫米电池只能顶2个月。我研究过。一种方法是用3.6v的铁锂14500电池组,1.2元一只,4支组成7.2v/1000ma电池组。一组使用,一组备用。麻烦是要另外准备铁锂充电器。成本15左右
另外一个方案是把门外的USB备用电源接口引到屋内,门内贴一个遥控器收纳盒。盒里放一个10000 ma的充电宝做备用电源。成本15-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折腾的人没办法,看到什么都想动点心思

好像把中了我的脉

楼主:
我到处找发现14500的电池比18650还贵,容量还小。连拼夕夕上都没有1.2元一只的,而且有也不敢用啊。
USB备用电源接口引到屋内充电宝----这种当真的遇上没电了,充电宝被关在屋里,没法打开充电宝的开关,充电宝不工作啊。

楼主:
各位都说自己家的锁很省电的样子,当你的锁24小时连上WIFI。经常开摄像头的时候,8节电池还那么耐用吗?

网友:
没必要吧,家里装的鹿客每天基本4次开门+接入米家蓝牙网关联动,差不多2年才换的电池,电量低都有提示

网友:
不能直接使用14500锂电池还外加18650?

网友:
四节电池用一年了,还有一半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