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里弄便宜的厚重电车

楼主(2021-08-05):
想玩大一点的重金属那种,功率二千瓦以上,轮胎要宽厚赛车那 种。回来自己加锂电池。一般哪里有玩改装的网站和二手便宜的。

网友:
上路秒被查,建议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网友:
马云家看看呢

网友A:
载重王,车子宽厚重金属感十足,电机一般是1500W,轮胎最高可以换到110-90-10,再买个72120控制器配72伏24串100A铁锂,如果换上2000W速度型瓦片,桑塔纳都追不上你!!!建议不要用三元,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故!!!

网友:
快速去世眼,搜一下改装电动机的就知道了

网友B:
刹车跟不上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刹车跟不上很危险

跑的挺快的,刹车跟上了也很危险

网友C(2021-10-02):
引用 网友A:
载重王,车子宽厚重金属感十足,电机一般是1500W,轮胎最高可以换到110-90-10,再买个72120控制器配72伏24 ...

2000w?8000w的才能上100。2000w也就7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00w?8000w的才能上100。2000w也就70多

速度和电机功率是不成线性比例的,300W的电机也能上200km/h,这个要看载重多少。
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控制器才是速度的制约因素,一般72V电池控制器都会限制速度不会破百。
你弄个远区550控调好参数可以让车子轻松成为“送你上西天”!!!

所以一般都追求扭矩而不追求速度,速度快了没有配套刹车避震车架并且安装ABS那就是在地上滚的导弹,坐在导弹上是什么结果不用说了吧!!!

我以前的车子120V万控2000瓦电机封闭路段最快GPS速度是130多,但车子买来也就这一次开这么快,一般通勤都不超过60,因为刹车避震都是最普通的,根本承受不住60以上的速度,没有ABS超过60前刹车子会偏,后杀会摆尾,碟刹很容易抱死的,雨天更是仆街,40都不敢开!!!开了2年就卖了换了辆小车通勤。

点刹?做梦去吧!紧急时都是一把捏死,你的本能让你有多大力就用多大力!!!就算你控制力特强,开100时突发情况你是捏刹车还是不捏刹车,捏刹车你会摔死,不捏你会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电机功率是不成线性比例的,300W的电机也能上200km/h,这个要看载重多少。
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控制 ...

我说的前提是不调弱磁,弱磁你调的高空转怪高落地完蛋,而且很容易烧电机。我指的是额定功率

网友:
有那种载重王,送液化气钢瓶的车,后面有6个避震。不过感觉太厚重了。所以给你支个招,找那种报废的摩托车改装可能是个办法。因为底子确实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电机功率是不成线性比例的,300W的电机也能上200km/h,这个要看载重多少。
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控制 ...

亲身经历过的无人能及,分析到位。二轮车上到80确实很快了。刹车避震是要相应的配套。120V的控制器对器件的要求很高了,要汽车级别的IGBT才能做到。

网友:
用小迅鹰踏板的车架改,配件多,比较合算

网友:
三轮电瓶车算重金属吧?

网友(2022-08-11):
淘宝买吧,很多

网友:
呃,安全第一吧……

网友:
买辆摩托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