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加一个USB外置声卡,指定的程序声音走这个USB外置声卡可以吗

楼主(2021-08-05):
台式机声卡本身是集成的,现在想添加一个声卡,考虑来考虑去,打算添加一个USB外置声卡。

考虑的出发点是:指定的程序声音走这个USB外置声卡。
可行吗?有人这样玩过吗?
关于价格,我想问一下:比较成熟的USB声卡,最便宜多少钱?什么型号?

网友:
只是听个响的话价格无所谓,我买的两个便宜的都能凑合用,程序选择的话WIN7可能不行,WIN10记得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闲置声卡,好像是什么坦克声卡效果很好,我主板没有卡槽就闲置了。69包邮。需要消息联系

网友:
win10系统可以,win7不清楚

网友:
拿foobar做教程

在设备里找到你的USB声卡
那么你只要在foobar里播放的任何音频文件就通过你指定的设备(如USB声卡)播放出去
而系统默认的主声卡是不会出FOOBAR的声音的

楼主:
可是, 我那程序不是音乐播放器! 没胡这选项!

网友:
这个主要取决于软件而非系统。

网友:
刚配的外置声卡,音乐播放器设置里可以指定默认输出用内置还是外置声卡,所以楼主的需求取决于你的程序是否可以设置音频硬件的输入输出

网友:
最便宜的某宝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