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ESP32彩屏WIFI/BLE智能万用表制作记录(2.按键选择)

楼主(2021-08-05):
今天收到了2款屏幕和橡胶按键样品,屏幕引脚是FPC排线,转接板还没收到,要2-3天才能点亮,和外壳对比一下2.4寸和2.0寸,还是屏幕大些看的顺眼。

上一期发的文章里效果图是平面的按键,并没有介绍是什么材质的按键,网友反映用PVC按键会有寿命问题,所以我选了一些橡胶按键

这些按键有的是带有导电橡胶,PCB板只需要露铜镀金就行,类似下面这种,电视遥控器用的就是这种,也是有寿命的,记得以前每天看电视的时候,有些按键经常按磨损严重,会有按下没反应的情况,需要用力按才行

除了按键操作,还可以用旋转编码开关或者五向导航按键,其中旋转编码开关在我做的直流信号源上已经使用了,手感还不错,不过这两种形式都会有很大的凸起

下图是我做的信号源用的旋转编码开关

最后来一张合照,屏幕点亮后规划一下控制形式和按键位置

网友A:
不如做一个常规外形的万用表!这个用户群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做一个常规外形的万用表!这个用户群窄了点。

那就得开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得开模了

这个外壳和按键是成品?

网友:
找公模也不难吧

网友B:
我这里有一款壳子,是用的4.3寸的TFT屏,有保护镜片,也有一块导电胶按键,10个键,镀金的独立按键板也有了。    朋友开的模,我可以拿到货。楼主如果要做成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
我这有一款开模的壳子,配4.3寸屏的,10键导电胶按键,DC005电源插孔,TF卡插槽。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放10000MAH聚合物电池。导电胶按键,独立的镀金按键板都有。做仪表,可以合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款壳子,是用的4.3寸的TFT屏,有保护镜片,也有一块导电胶按键,10个键,镀金的独立按键板也有了 ...

外壳不错,但是需要很多表笔接口,还是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