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湖北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刷机救砖方法

楼主(2021-08-05):
安徽/湖北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刷机救砖方法

    安徽/湖北、新疆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主控芯片采用的是晶晨S905-M-B,对于非砖机请在 TTL SHELL下输入:reboot update正常线刷,用晶晨烧录工具直接烧录即可。
    对于刷错固件的砖机需要打开WINHEX软件软件打开主板引导程序bootloader。直接复制所有16进制数据粘贴到SD卡0字节处,也可以用其他16进制编辑器写入引导.然后SD卡插机顶盒上,然后短接4R12的上面端,跟GND公共地点,保持短接不放开,接着用双头USB线连接电脑跟机顶盒,等待电脑识别到了放开短接。最后放开短接,去掉擦写勾选,点开始刷机完成就行了。

网友(2022-02-04):
对于刷错固件的砖机需要打开WINHEX软件,软件打开主板引导程序bootloader。直接复制所有16进制数据粘贴到SD卡0字节处,也可以用其他16进制编辑器写入引导.然后SD卡插机顶盒上,然后短接4R12的上面端,跟GND公共地点,保持短接不放开,接着用双头USB线连接电脑跟机顶盒,等待电脑识别到了放开短接。最后放开短接,去掉擦写勾选,点开始刷机完成就行了,能不能出个图,看的直观点。

网友(2022-04-02):
求更全的方法  卡要插到机器的卡槽内吗?
卡可以引导成功吗?

网友:
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线刷不过去有没有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2022-07-15):
我这边的一个ty1208-z的盒子找不到4r12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