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楼梯灯,可以人体感应 和 触摸延时 双控么?

楼主(2021-08-05):
本来想装楼梯灯,楼上开关 用 红外感应
楼下开关用 触控延时。 但是客服说不能混用?

两个红外感应开关,可以控一个灯么,

我觉得可以,

为啥客服说,两个红外感应开关 同时开的时候,会烧开关 或者灯具

网友:
如果是继电器全隔离型,安全方便。否则,安装时就可能Boom:lol::lol:

网友:
可以,不过要加中间继电器做互锁电路
不然普通的那种触摸开关或者感应开关分分钟boom。那种开关不是直接意义上的物理分断

网友:
火线型的或者说二线制的肯定不行,三线制继电器版本应该没问题,可控硅版本说不好应该会boom:lol:

网友:
这种控制器有没有原理图?本人做过双向可控硅组成的控制电路。随便并联。绝对 不可能烧坏任何器件。

网友:
楼梯灯,有那必要吗?只要有声控就行了吧

网友:
都是三线开关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两线的,自身需要供电,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讲明白点,电气上就是要互锁,如果互锁存在,就无所谓什么开关同时开了

网友:
用小米的人体感应器。安装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