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ord怎样进行多个页面删除

楼主(2021-08-05):
网上搜的都是从哪儿开始选中、下拉等,肯定是不符合我要求

如:某文档有946页,我想删除1-300页,420-512页,850-890页,上述说的肯定不靠谱,有什么办法?我并不期望一次操作完,但希望能一次把连续的删掉,如删掉420-512页,有没有可行的方法?
我是逐页删都不会,只会网说的,选中再删,那就不方便了。

说说目的:需要去背这篇文档,考试用,倒不一定一字不错的背过,想根据章节分段做成不同的多个文档,放在手机里一部分一部分的背

楼主:
其实就是想建立1-300、301-419、420-512、513-849、850-890、891-946的文档,

网友:
按住 shift  选头尾

网友:
问下比你锯树,是他搞出来的嘛

网友A:
(1)将鼠标光标放在要删除的起始页的第一个文字之前。
(2)然后直接下拉到你要删除的那一页,找到最后一个字并将鼠标放置其后(注意不要点击)。
(3)先按住键盘Shift键,然后再点击鼠标,就可以选中你要删除的起始第一页到你要删除的最后一页的所有内容,然后按下Delete键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将鼠标光标放在要删除的起始页的第一个文字之前。
(2)然后直接下拉到你要删除的那一页,找到最后一 ...

文档分割

网友:
可以参照5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将鼠标光标放在要删除的起始页的第一个文字之前。
(2)然后直接下拉到你要删除的那一页,找到最后一 ...

剪切到新建文档粘贴即可

网友:
一次性删除这么多页面,我想个办法:先转成pdf再删除,然后转回word。
网上有破解版的adoble pdf编辑软件,转换很快的。不过我没用它删除过这么多页面,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对页数很多的文件,而且要多处删除时,可以在要删除第一个文字之前输入一个或一串特殊文件中没有的特殊字符1,
然后找到你要删除的最后一个字并在后面也放上一个或一串字符2,之后点击菜单中的替换,查找内容里填(字符1*字符2),替换为栏留空,在更多选项里勾上使用通配符,再点击替换或全部替换即可。
例如在文字前加上“▲star”,文字后加上“▲end”,然后在替换栏里查找“▲star*▲end”替换成空白。
这种方法虽然繁琐,但修改大文件时还是有用的,不用来回翻页,可以先标识好很多地方,一次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鼠标光标放在要删除的起始页的第一个文字之前。
(2)然后直接下拉到你要删除的那一页,找到最后一 ...

1、2就是我说的下拉,几百页是很难做的
3没有试过,慢慢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页数很多的文件,而且要多处删除时,可以在要删除第一个文字之前输入一个或一串特殊文件中没有的特殊字符 ...

这个方法好,实验感觉最好办,谢谢

网友C:
把光标放在要删除的第一个字前,然后点左下角“页面”弹出“定位对话框”输入你要删除到第几页,然后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不放,再用鼠标左键点要删除了最后一个字后面,这时就全选上了,按键盘上的“删除键”或“退位键”就可以了。这方法比用鼠标拉选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光标放在要删除的第一个字前,然后点左下角“页面”弹出“定位对话框”输入你要删除到第几页,然后按住键 ...

明天也研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