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维修品胜TS-C055充电器

楼主(2021-08-05):
上周检修本人于2015年购买的品胜TS-C055充电器,由于经验不足,只能线上线下请教各路大佬,终于修复了。
这款充电器是分两路(独立的),电源管理OB2372CP,usb智能识别UC2365。故障是只能识别一路打嗝。
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只能用万能表逐一测量一遍,“没”发现问题,有大佬说可能是UC2365问题导致保护,但手残弄烂了集成,但故障依然,那问题不一定是UC2365了,然后拆下mos管测了是正常的。小白进入婶婶的思考之中。

楼主:
由于本地没有电子元件店铺,所以在某宝一次性购买了好几样配件备用,费用比买新的充电器还要高
在线检查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没问题(两路对比),于是把变压器也拆下用电桥检测,又没问题。
然后同事提醒检查取样电路,发现mos管的G极电压变化太大了,于是重点测量测量取样部分的元件。这次发现RS1M二极管开路的,于是拆下来再用二极管档复测。我晕,貌似又正常的。
不管了,换上新购买的RS1M,故障解决了。

网友:
修好干嘛使?

楼主:
手机充电器,两人4台手机一起充

网友:
两侧对称,可以互换元件并且数据对比。

网友A:
这种没备用零件的,我通常测量几个容易损坏的件,如果找不出问题就放一边了,还是楼主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备用零件的,我通常测量几个容易损坏的件,如果找不出问题就放一边了,还是楼主认真! ...

正如你的签名档所说:学习也是一种娱乐。
补自己画的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