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问题的探讨

楼主(2021-08-05):
最近在网上买了个1:1隔离变压器,如上图。0-1是220输入,12-11是220输出。
我这边市电实际电压是230v,那通过隔离变压器输出后,电压变为242V,我感觉电压有点高了。
把变压器反过来接的话,输出电压会变成220V多点,如果这样接会不会对变压器以级用电器产生影响?
(我仔细看了一下,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并不是上下排列的,而是输入绕组在里面,输出绕组在外面)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隔离变压器的线圈也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
不影响                                 大胆用

网友:
看得出这是E字铁芯的变压器,空载时输入输出有差别是正常的,如果是U型(环形铁芯)的,那么输入输出差别不大,并且转换效率更高。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接,电磁转换效率变差,带重负载时发热严重。

网友:
100VA,买这么小的。即使反接应该也影响不大

网友:
铜铝?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接,电磁转换效率变差,带重负载时发热严重。

还有这一说

网友:
空载输出略高于输入电压正常的,考虑变比损耗等原因,带载后就应该正常了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使用G110变频器电压过高,一年烧一个,然后就用1:1隔离变压器微调电压了,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空载高点正常啊,特意这么设计的,你接负载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理论上说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空载都有点偏高的,没事的。。。

当然夜里如果输入电压还升高,那输出如果有小负载开关电源啥的,容易过压。。。

网友:
我觉得输出242没问题,因为带载会降压的。就算不降压,我家市电直接就是240几伏入户的,没问题。

网友:
隔离变压器次级电压都比初级高百分之5左右,反过来用也没啥问题,绕过,也用过。

网友:
你用功率计测下,哪个效率高。
一般初级是内圈。

网友:
标称电压为满载电压 工频变压器都这样

网友:
变压器带载后电压会降低一点。而且,很多设备可以240V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