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升压板改变电流电压的电阻数值。。。

楼主(2021-08-05):
一口气买了几十片。更换电阻能升降压改变电流比较实用。几种电压12v转5V,9V,12V。5v升压9v.12v。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当充电器使用。MC34063A元件参数设计在线自动计算器里面的波纹电压和振荡频率应该填多少合适。求教大神帮忙看看。。。
这是34063A在线计算器  http://www.ab126.com/shuxue/11495.html

网友:
好老的芯片

网友:
芯片5脚外接的2个电阻控制输出电压,电阻计算 关键字34063在线计算器就有了

网友A:
那不是写的改变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吗   买几个3296   直接改成可调输出就可以了,或者找个电位器   调节到需要电压  然后测量对应时电位器阻值这种小型的升压板 我也买了10几个  改装万用表 升压小板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写的改变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吗   买几个3296   直接改成可调输出就可以了,或者找个电位器   调节 ...

需要什么电压电流可以算出来的。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在线计算器是比较方便。。就是电流小了点。

楼主:
不会看电路图啊。实物照片的1R2是R1,472是R2吗?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6022&ds=1#tpc

好像电路就是这个,不行就弄个可调电阻呗

楼主:
谁知道自动计算器里面的波纹电压和振荡频率应该怎么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看电路图啊。实物照片的1R2是R1,472是R2吗?

1R2是限流电阻  102是R1  472是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2是限流电阻  102是R1  472是R2

那去掉1R2直接搭锡短接就不限流了吗?有3颗102啊,1R2下面有一颗。LED指示灯下面有一颗。472旁边有一颗。哪颗是R1?

网友:
这个板子在哪买的,给个网址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r.7974869.0.0.269c3ad4y4tv3x&id=651667661294

打不开呢……

楼主:
我才打开了。你淘宝搜:立华电子   按新品查询,第一页就是。https://lhdz.taobao.com/search.h ... amp;pageNo=1#anc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