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电脑无法识别,键盘确认是坏了,电脑无法识别,一般是哪里问题呀?

楼主(2021-08-05):
键盘确认是坏了,电脑无法识别,一般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A:
电脑无法识别是指什么?有没有截图或拍照来看看。

网友B:
键盘坏还值得修吗?买个新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无法识别是指什么?有没有截图或拍照来看看。

已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坏还值得修吗?买个新的就是了

机械键盘1K多,还是有修的价值

网友:
键盘里有块主板,不识别就丢了吧,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无法识别键盘键盘,是个薄膜的圆口键盘,昨天我拆了,用橡皮擦了擦电路板上金手指和薄膜上金手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