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主控量产遇到问题,一直卡在pretest

楼主(2021-08-05):
3268主控单贴英特尔120G打磨片一直各种错误,各种卡,是不是颗粒识别错误,一直卡在pretest,求大神解答

网友:
卡pretest的时候你电脑开那别动,你去睡一觉可能有奇迹。

网友:
换不同版本的工具试,如果更换多个后还不行,那就换黑片工具试试看

网友:
都勾选了prescan和low了,要等几个小时,坏块可能还扫不干净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这个版本软件, 我和你一样也是3268AB, 弄了N久了也没搞定, 前几天也发过贴 子

网友:
这个颗粒贴3281速度比3268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这个版本软件, 我和你一样也是3268AB, 弄了N久了也没搞定, 前几天也发过贴 子 ...

你那个盘不能拆出来短接啥工具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盘不能拆出来短接啥工具都没用

拿走不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tZP8NnlgQeIug-iIf7XQ
提取码:ntcb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走不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ttZP8NnlgQeIug-iIf7XQ
提取码:ntcb

感谢楼主, 虽然我刚刚已经拆开这个金属U盘, 而且已经完全拔坏了......

网友A:
请教楼主, 为什么WIN7 32位系统下, 我网上下了很多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 有些双击能打开, 有些双击了软件, 就是完全没反应那种? 你这个分享的, 有LOW这个选项, 但是我也是死活双击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为什么WIN7 32位系统下, 我网上下了很多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 有些双击能打开, 有些双击了软件,  ...

我用的是64位系统,你试试以管理员运行

网友C:
pretest看颗粒质量,坏块多的,扫个3个小时也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64位系统,你试试以管理员运行

试了管理员或者XP兼容也还是打不开, 好像跟里面的某个文件夹有关系 , 只要我替换某个文件夹, 就能打开了, 但是替换了后虽然能打开, 但是就出不来那个low选项了.

网友A:
请教楼主及各位大神. 本人小白, 到现在为止阴差阳错地量产了几个之前的几个手头的U盘.....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还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在这里看了些贴子还是搞不明白. 大家拼命自己贴U盘, 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手头有不少移动硬盘, 也有一定的备份意识, 好多移动硬盘也是满满当当.

但是我真的搞不懂拼命备U盘到底是怎样的担忧?

我想知道原因, 这样我也想好好折腾一番, 备几个高品质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及各位大神. 本人小白, 到现在为止阴差阳错地量产了几个之前的几个手头的U盘..... 但是到目前为止 ...

其实坛子里各位大神玩U盘并不一定都是使用。更多的是制作过程中的乐趣,成功的喜悦。就像爱好钓鱼的渔友一样,花几百几千买装备,河边一坐就是一天,他们并不是为了吃鱼,只是享受钓鱼的过程。这些只有相同爱好的人才能体会。你现在没能体会,说明你还没真正爱好玩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及各位大神. 本人小白, 到现在为止阴差阳错地量产了几个之前的几个手头的U盘..... 但是到目前为止 ...

只是享受焊接成功的乐趣而已。

网友(2025-04-26):
引用 网友C:
pretest看颗粒质量,坏块多的,扫个3个小时也可能。

我从扫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耐不住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