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学画板子,做bh1417调频发射

楼主(2021-08-05):
20年前就想做bh1417调频发射了,但那个时候没有×淘,本地也没有。
这两年因为小孩看电视怕吵到家里人,就又想做bh1417来发射电视的音频。
本来想用洞洞板做的,但布线是个麻烦事,就拖着没动手,直到免费打板出现,又激发了热情。

先温习下资料

但从来没学过pcb制作软件,只能试一下立创eda,还好,大概能用。因为要利用一个猫的壳子,所以按猫壳画了板子,

画得还是很惨。将就了。发给捷配做的,大概四天后收到,还拼了一个rda5807收音和一个电位器板子

然后就是焊接,先不焊ic,焊完先测下芯片各电源脚是不是正常,正常后就焊ic

然后就是调试了,主要调节线圈,先把下图中r7不与变容管连接的脚翘起,连接一个3v的电源(就是两个5号电池)并调节收音机,在一频点上能接收到信号(就是没有沙沙声)后,焊好r7,一边用万用表监测r5r6联接处并调节线圈使其为2v就基本可以了。

用一小段电线做天线,大概在10米左右能接收,音质也还行
然后就是装盒了

有人说用蓝牙就可以,但蓝牙没法多人同时接收。其它买一个就行,效果可能更好,但还是想亲手做一下。

以此怀念青春!
同时请问一下有谁知道立创eda如何把元件编号和元件参数一同转为丝印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情怀高于一切

网友:
我还有这个芯片呢

网友A:
用电池效果好,尽量不要用交流电变压。
接下来该做BH1415的发射板了!
加一级2SC3355放大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效果好,尽量不要用交流电变压。
接下来该做BH1415的发射板了!

用电池当然最好,但用工频变压器也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bh1417太老了,建议用QN802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h1417太老了,建议用QN8027

前些日子用QN8027做了个蓝牙转FM,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bh1417太老了,建议用QN8027

我不会单片机啊

网友:
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用1417類型的,沒放大,做的可以清晰達到100米

网友:
差不多20年前做过几块,闽实林老板那里也买过几块。

网友:
没加高频放大?一个管子5W太大

网友D:
20多年前没有条件做 只能用分立元件9018做也能传几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多年前没有条件做 只能用分立元件9018做也能传几十米

是的,用9018也可以几十米,20多年玩过,就是很容易跑频,一摸天线就跑频。那个时候本地也买不到合适的晶振和变容二极管,bh1417锁相环控制,频率非常稳定,并且是立体声调制。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之前也用立创画过这个板子,焊接好后不知道咋回事拨码开关无法调节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些日子用QN8027做了个蓝牙转FM,效果不错

可以发个教程贴吗?也想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用立创画过这个板子,焊接好后不知道咋回事拨码开关无法调节频率

可能线圈没调好,无法调频率就是pll没起作用,可以测电路图画圈那个r5r6连接点在调动线圈时,电压有没变化。也有可以变容管有问题

网友:
厉害,第1次画板子就可画这么复杂的。并且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