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萌新请教一下大佬们,ce和主控支持的最大容量有关系吗

楼主(2021-08-05):
ssd主控比如2262en,网上说最大支持2TB,32ce,请教一下ce和主控支持的最大容量有关系吗,如果在不超过ce内是不是能搞很大内存,比如A牌主控支持16ce,在16ce内有xx颗粒单颗1TB,2ce,是不是就能搞8TB,排除板子,缓存,大佬们,能这样算吗?

网友:
单颗粒靠CE堆叠容量  主控最大容量看板子设计

网友:
目前民用级别的SSD主控基本上最大就只支持2T。当然,我说的是基本,,也是有例外的。。

网友:
你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正确的,假设有1TB容量却只是2ce的颗粒,在16ce主控上堆出8TB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主控支持单ce多Die的能力足够。目前来看,单die最大容量应该是128GB,所以你想到的1TB颗粒会是2ce8die的组合,那8T就是64die,目前大部分民用级主控对如此多die数量的支持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