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的库下载怎么这么慢

楼主(2021-08-05):
Arduino的库下载怎么这么慢,一个10多M的库下载半个小时都完成不了,难道要挂木弟子?
更可气的是有时还断链了。

网友:
墙头加高了呗

网友A:
从其它地方下一个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其它地方下一个安装吧

兄弟推荐个好地方呢

网友:
在线不好下,离线不好卸,自己git后搞个hfs又给我说校验失败,有一次搞到半夜受不了了,换了vscode+platformIO,美滋滋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移动的宽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移动的宽带啊

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

python下载库也慢 除了通过木弟子下载 其他无解

网友:
改更新源吧
用清华的或者douban的

网友:
GH的庫源,往往在清晨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

一般github上都有,找下来放库里就行。

网友:
联通电信换个时间就肯定可以

网友:
用vs code不香么

网友:
推荐使用PIO,可完全替代
https://platformi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