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冲击钻,买什么型号的好?

楼主(2021-08-05):
一年可能用个三五回吧!但是估计买了之后肯定要用的多一点,也就打一打膨胀螺丝,墙上开个孔穿电线装开关什么的,经常要找别人借,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去开口了,要不就用手上的那个米霍克,用合金钻头只能打非常小的孔,干脆自己买一个吧,但是又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现在说一下自己的要求,第一是以实用为主,第二就是由慢到快可以调节的那种,要不然有些孔很容易打偏,第三就是轻便一点最好,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哦

网友A:
大有5401,虽然我没有,但是论坛里口碑还不错

网友B:
我只认博世和东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有5401,虽然我没有,但是论坛里口碑还不错

还好  打大点 孔  或者长时间 你就会觉得还是220v的好点

网友:
实际意义不大不建议购买,接个用用就好了。

网友:
220V的随便买个东城的电锤就行了

网友:
家用随便买个就可以,一年也用不了几回,买220V的

网友D:
东成 220V的,冲击钻感觉没用,砖头电钻就能打,混凝土必须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  打大点 孔  或者长时间 你就会觉得还是220v的好点

忘说了,我要买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成 220V的,冲击钻感觉没用,砖头电钻就能打,混凝土必须电锤。

实际上我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买冲击钻还是电锤,就一般的装空调的师傅用的那种叫什么?

网友:
家里有一个博士26型的,自己的使用次数还不如借出去的次数多

网友:
大有5403轻锤还行。黄鱼28x左右。电池充电器根据自己预算买。最低400出头

网友:
博世。值得信赖,省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认博世和东城

如果这俩选那就选东成,博世性价比一般。

网友:
预算够那就喜利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买冲击钻还是电锤,就一般的装空调的师傅用的那种叫什么? ...

买电锤吧,两用的,东成的就行,家用没必要追大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买冲击钻还是电锤,就一般的装空调的师傅用的那种叫什么? ...

有这时间直接去淘宝,东成旗舰店,看看两用电锤不就得了,或者看看大有,比东成贵点。

网友:
自费绝对不买博世

网友:
20的轻锤就行了

网友:
别买冲击钻,家用就买20小电锤,尤其打水泥墙的时候,对比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