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2ah铅酸电池(天能)充电器买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1-08-05):
48V12ah铅酸电池(天能)充电器买哪个比较好?
如题,家里原来的那个西普尔充电器,我发现总是充不满电。
而且现在是新电瓶,刚换上去的,所以想换一个充电器,但是网上鱼龙混杂,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合适的。
麻烦各位大佬帮助我一下。另外,是不是带有脉冲修复的好一点的?

网友A:
本想推荐西普尔,发现楼主原来用的就是西普尔充电器,我舅不知道推荐啥了

楼主:
有没有质量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的脉冲修复呀?
是不是这样的充电器3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啊?
是48V12ah的

网友B:
力华在用不错 还有防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华在用不错 还有防水功能

看了一下,有点小贵啊,要45块钱呀。

网友C:
西普尔挺好的啊,超过一定时间还会自动停止充电。如果遇到不转灯,或者充不满的现象,就要及时检查电瓶电压是不是不平衡了,确切说是有一节坏掉了,不更换会导致充电电池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挺好的啊,超过一定时间还会自动停止充电。如果遇到不转灯,或者充不满的现象,就要及时检查电瓶电压 ...

我这个西普尔感觉一直充不满电呀!我新电瓶没有放完电的情况吓充了10个小时,再去骑,电源指示灯马上显示掉电了。按理充满电的话是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想推荐西普尔,发现楼主原来用的就是西普尔充电器,我舅不知道推荐啥了 ...

这个西普尔充电器可能有问题的。充了不少时间了,转灯了,我还是让它继续充着。新电瓶几乎充了12小时,但是等准备骑了,一拉速度,马上掉电,从满电4格直接掉到3格。我记得以前的原装充电器不是这样的。所以认为这个充电器有问题。想再买个新的。

网友:
45??不贵了。普通充电器所谓的脉冲修复都是骗人的,效果不大甚至没有!

网友D:
不是充不满,而是没有达到充电器的转灯电流,有能力可以提高转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挺好的啊,超过一定时间还会自动停止充电。如果遇到不转灯,或者充不满的现象,就要及时检查电瓶电压 ...

不是的,我是新电瓶刚换上去的。
电瓶换上去前我量过电压,有三块是12.86V,还有一块是12.92V。
昨天傍晚起充着电,刚才我又去检测了一下,发现电瓶的电似乎比上一次要充足了。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个充电器说是小电流,所以难道是它充电慢吗?但是这也太慢了吧。我打算今天再试验一下,让它再充上十个小时,看看还能不能充满,如果还充不满,那我就到卖电瓶的修车行里去叫店老板的充电器充充看,或者让店老板推荐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充不满,而是没有达到充电器的转灯电流,有能力可以提高转灯电流

转灯是转掉了的。从充电状态的红灯转到绿灯。就是我在怀疑这个西普尔充电器充电的效率也太低了一点吧,12个小时好像还充不满。
我的电瓶车是那种比较小的小毛驴。前几天刚换的新电瓶,然后换上去后,先没有充电,出去随便骑了一圈,估计电瓶里只剩下一半电了吧,然后回来开始充,充了12个小时再去测试,发现启动的时候一加速马上从四格电掉一下,但是电瓶车启动稳定后,电量就回到四格状态。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认为它是没有充饱电的。发现它没有充饱电后,回来又让它继续充电。
我网上搜到说电瓶前三次充电一定要让它充满电以激活它的状态,不知道我这样子对电瓶有没有影响。电瓶厂出厂时为什么就不事先激活好呢?

网友:
买宝陀吧,又叫恒宝,正负脉冲,电路设计独特,新电瓶就开始用效果最好。

楼主:
我去换电瓶的维修店里买个了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挺好的,自己原来还有一个60V20ah的充电器是另一辆电瓶车在用的,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2022-04-26):
我的原车48 12A 充电器进水挂了,买了个9.9包邮的也能用。半年了也没坏,电瓶也没挂。

网友:
新电瓶用恒宝。

网友:
恒宝除了贵,沒人说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