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裸奔版人体感温t12烙铁,防止过烧,哈哈。

楼主(2021-08-05):
人体感温绝对不会过烧,因为烫手。哈哈。
t12确实好使我15v电源升温也很快,就是贵了点一个山寨头都抵几个普通烙铁了。

网友A:
一看就不是原装头,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不是原装头,山寨货

山寨货都已经是贵族般焊接享受了。以前的外热式头都烧出坑洞,实在受不了一边焊接一边掉渣,松香残留发黑。

网友:
真正的感温,这也太简洁了

网友B:
想便宜,可以等20来块钱10个的穿孔头,碰到了买下,然后用936的头子嫁接。论坛有很多帖子。我嫁接了5个,相当好用

网友C:
我这种用白菜白光的都觉得你这个太白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种用白菜白光的都觉得你这个太白菜了

没了手柄的束缚焊接体验极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便宜,可以等20来块钱10个的穿孔头,碰到了买下,然后用936的头子嫁接。论坛有很多帖子。我嫁接了5个,相 ...

嫁接怎么处理中间的缝隙   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嫁接怎么处理中间的缝隙   教下

用磷铜焊条,可以用喷枪,也可以用24v直流电直接烧T12本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highlight=T12
大概找了下找到这个。自己举一反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不是原装头,山寨货

这个分辨率如何看出是山寨货?况且国产的T12拥有很多根了,除了第一分钟上电温度没原厂稳定(估计原厂的经过老化),焊接效果没啥区别,都刚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分辨率如何看出是山寨货?况且国产的T12拥有很多根了,除了第一分钟上电温度没原厂稳定(估计原厂的 ...

楼主说烫手,原装的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烫手,原装的是不可能的……

你温度开到500以上管你原不原装不烫手才怪,我说的是我这种裸奔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磷铜焊条,可以用喷枪,也可以用24v直流电直接烧T12本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2021-09-08):
有那种硅胶胡萝卜圆珠笔(不要买塑料的),把那个硅胶套拆出来,大头朝下装在你这个的外面,手感好,也好看

网友:
真的裸奔,不怕手摸错地方么

网友(2023-12-13):
裸奔烙铁,也应该增加一个温度挡位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