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解电吉他降噪,国内两大效果器diy效果器对比(歪工厂和北京穷摇)

楼主(2021-08-05):
玩吉他十多年了,但是技术还是大学的水平,这款isp降噪效果器原价得1000多,国内的diyer直接让我们这些买不起高端单块的人有机会感受一下,下面对比下两家diyer的同款效果器的拆机图片(红色电路板的是歪工厂,绿色电路板是北京穷摇)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原厂的机器,价格大概是1300左右。然后是歪工厂的,再后是北京穷摇的。可以看出,歪工厂的基本上用的都是贴片,简洁明了。穷摇的基本上都是插件。

网友A:
盲猜打磨的8脚不是4558就是5532至少有一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打磨的8脚不是4558就是5532至少有一个是

不是5532也不是45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原厂的机器,价格大概是1300左右。然后是歪工厂的,再后是北京穷摇的。可以看出,歪工厂的基本 ...

音乐家的钱就是好赚,这样的电子产品普通家用的话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我眼里,这两块都是垃圾。用于音频的元器件是很考究的,大量使用贴片瓷片电容是低级廉价的特征。

网友C:
音乐器材市场需求太小,导致价格很贵,里面电路成本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眼里,这两块都是垃圾。用于音频的元器件是很考究的,大量使用贴片瓷片电容是低级廉价的特征。 ...

吉他效果器不是以元件的选用为评价标准的,以最终音色为评价标准,拿运放而言,很便宜的4558成就了好多经典的过载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乐器材市场需求太小,导致价格很贵,里面电路成本并不高。

确实是 ibnaze的ts 808用的最4558运放  最普通的零件,但是卖到1600 太暴利

网友:
隔行如隔山,暴利更有人做
话说北京穷摇的板估计实惠些,有地方买吗,哪位指点下

网友(2021-09-07):
这个图片拍的太睡意了

网友(2022-05-06):
第二个(就是插件那个)电路跟原版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少许改动,原版运放是lf353n,听说比5532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