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了个xhp50灯珠,自己给它配个驱动

楼主(2021-08-05):
前阵子特价版兑了红包,就撸了个xhp50灯珠,26元,用了优惠,实付几块钱,看了下驱动,要17块,感觉不合算,自己弄个吧。卖家介绍说是正品,自己不懂,有懂的大神出来指点下。
远照,线是自己焊的,请无视渣渣焊工。

近照来一张,

选了几个驱动芯片,用立创学着画了版,嘉立创免费打的版,质量感觉和捷配的差不多,只是它免费的只能10X10以下。

切割好的样子

亮相一下切割设备,全AI智能控制

原来一直用的mel7136这个芯片,不过这个只有一档,最大亮度照近的地方太晃眼。所以选了几个有档的,个人不喜欢太多档位的,就选两档和三档的。
第一个yx8232A 模式:全亮、25%亮二种,通过接通、断开电源切换 工作电压:2.5V~5V 1.4A的电流驱动能力(这个是直驱的最大电流),扩展应用可以更大,可惜不是恒流驱动的。

用国产T6试下,2A电流

第二个是YX8254C,这个工作电压:2.5V~5V 最大电流1.8A,这个芯片可以设置几种模式,这个也不是恒流驱动。

用的0.1R的采样电阻,按公式计算应该3A的样子,但受限于芯片,最大只能1.8A的样子,还挺准的,

第三个芯片YX8283B,模式:全亮、25%亮、暴闪三功能,轻触开关切换,最大1.8A电流,这个还带电池充电功能,最大1A充电电流,这个也不是恒流驱动。

最后一个YX6623,模式:100%亮—25%亮—爆闪,宽输入电压范围:2.5V~24V ,最大2.5A电流,这个是恒流驱动的,挺不错,
可以单锂电驱动,也可双锂电、三锂电驱动,适合6伏,12伏的灯珠驱动,用来驱动xhp50正好,最大2.5A也差不多了,2.5A和3A电流亮度应该差不多,但3A发热会多不少,
驱动板亮个相,渣渣焊工不忍直视

驱动国产T6试下

p50上场,右边电压表是灯珠两端的电压

输入电压加到8伏,模拟两节锂电池,电流反而下降了,应该是过热保护自动降流了,灯珠两端电压也有一点下降。

点亮十分钟的样子,驱动板非常热,烫手,采样电阻位置温度最高,73度,估计实际还更高一点

灯珠散热片也有点小,换个大一点的,淘汰的老cpu散热器用上

光杯里面的样子

驱动板后面粘块铝片加强散热

灯杯是以前在某鱼买的,2块钱一个,10个包邮,收到后没想到里面还带3W灯珠,是不是赚了?顺便亮个相
还有9个

原来是电阻限流的

里面光亮光亮的

来个光杯的照射效果图,跟墙大概两米远

完。

网友A:
画一些槽在中间就可以掰开了,割的灰尘满天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些槽在中间就可以掰开了,割的灰尘满天飞的

画了槽不知道还能免费不?能的话下次试下。

网友:
现在我都是打0.8或者1.0用剪刀剪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一些槽在中间就可以掰开了,割的灰尘满天飞的

补充 刀划槽 再掰  或者剪刀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槽不知道还能免费不?能的话下次试下。

看看我画的

网友B:
楼主的大电阻型号挺多,舍得下本啊。楼上说的开槽孔我仔细看了下,他那板是全板铺铜,应该好过审。像楼主这块板开那样的孔应该是过不了审。有锯的话,切的时候戴上口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大电阻型号挺多,舍得下本啊。楼上说的开槽孔我仔细看了下,他那板是全板铺铜,应该好过审。像楼主这 ...

采样电阻都是以前搭配红包撸的,实际没花多少。

网友:
厉害了,我现在都懒得拼版了,割板子太费劲了

网友:
你这光杯合适吗,里面缺少定位片,选用合适的光杯和定位片及驱动板才能最大化发挥灯珠的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