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快克861修理问题,功能就差风速无法调节,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2021-08-05):
功能就差风速无法调节,其他一切正常
上休眠全风速休眠一直转不停
上机加热全风速加热,加热档调节无效
加热正常
上图
r4.10欧电阻断路,一坨锡连上,故障依旧
r4连接330电阻和光耦是moc3041
驱动板ic
型号:MC33035DW
工作电压(V):10~40
欠压锁定:√
内部热关断:√
传感器电子相位:60°/300°和120°/240°
输出使能:√
图腾柱输出(Bottom):√
集电极开路输出(Top):√
6.25V参考输出:√
封装/温度(℃):24WSOIC/-40~85
描述:高电流驱动器能控制外部3相MOSFET
不管是861,856,885pg等的前面控制面板的主ic基本都没变
atm16,op07c,bta41,光耦3041从插件到贴片的转换而已,驱动电源板才有所变化些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哪里问题吗?

网友:
风机是三相?  加热是可控硅控制?  如果是可控硅控制加热的交流电 检查光耦和可控硅  可控硅击穿直通或者光耦挂了都会一直加热而且无法调节

楼主:
明天上配件换上看看!刚好r4电阻10欧断路怀疑光耦和可控硅有故障,非击穿!

楼主:
拆机测量双向可控硅bta41,600b,的,13脚阻值71怀疑不正常等配件换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机测量双向可控硅bta41,600b,的,13脚阻值71怀疑不正常等配件换上。。。

换上拆机件涛声依旧。。。。

楼主:
考虑主ic
atmega16a的问题

网友A(2021-09-28):
我有台TPK7700是上电无风无热,屏显示,换了个主控,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TPK7700是上电无风无热,屏显示,换了个主控,正常了

这个风枪是个好东西,很多手机厂都用,贵,我刚买了一台,已改标了:JZR770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枪是个好东西,很多手机厂都用,贵,我刚买了一台,已改标了:JZR7700A  ...

你这个是新标机器,我也收了台全新的,老标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新标机器,我也收了台全新的,老标也有

新出厂的应全是新标了

网友A(2021-11-09):
引用 网友B:
新出厂的应全是新标了

是的,内部应该没啥变化。这风枪稳定性高于快克系列。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部应该没啥变化。这风枪稳定性高于快克系列。

风枪都是一个厂出来的,就是外观不一样,内部主板都一样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