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wifi芯片PSF_B04控制热水器

楼主(2021-08-06):
家里热水器装在楼顶,每次想关热水器都要跑一趟,刚好最近很喜欢玩这些电子的东西,就想来自己弄个手机app能操控的开关,还真让我弄出来了。我发现它还有定时功能,真的太合适我这种情况了。

就等继电器到货了。

网友A:
看来楼主为了凸显技术实力,直接飞线制作,有免费打版的,楼主没去试一试?

网友:
有几根线用不到的,不用飞吧。打样免费,随便画个板,也比这飞线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为了凸显技术实力,直接飞线制作,有免费打版的,楼主没去试一试? ...

还有这种好事,在哪里弄这个呢。飞线也是练习玩的乐趣啊,要是能免费那也要试试的,都新来的,还不知道有什么门道。
我是会解决一个问题就先解决一个,再看下一步怎么做,于是飞线完再看说明书怎么接线,才发现原来很多线都没必要的,但一开始哪些接口名称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手后再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试,才增长了知识,当然也有失败的打算,反正才十几块,就这样想的,最后让我真的试成了。哈哈

楼主:
先用飞线的方式接好,测试可以正常使用。以后再研究下怎么做板。

网友B:
楼主还是让我帮你画个板子吧,你这个费时费劲还费神,最后落了个难看

网友C:
这是易微联的模块吧,我也有两个,但没想好用来做什么,就上电用天猫精灵玩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易微联的模块吧,我也有两个,但没想好用来做什么,就上电用天猫精灵玩了下 ...

嗯,挺好的,我发现小程序比app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让我帮你画个板子吧,你这个费时费劲还费神,最后落了个难看 ...

谢谢啊,我这几天学立创,但还不会怎么下单。

网友:
关键字:排针,万用板

网友:
这样焊盘超级容易掉,还是建议画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