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路由器比磊科235w功能更强大呢?求推荐个功能强大且稳定的入户路由器

楼主(2021-08-06):
235w用着很爽,但是有一个问题,最近老是死机,也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

不过235w的功能真是强大,
比如可以看每台连接到路由器电脑的所有网络连接
路由器还支持多个网段
可以远程拨号进局域网

有稳定一些的,并且功能同样强大的入户路由器么?
大家可否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所有软路由都很牛x,ros,爱快,openwrt,维盟,功能不满足还能安装插件

网友:
嵌入式主板/低功耗主板 +openwrt_X86,功能应有尽有。

网友:
高恪也很牛,你怕是没用过新一点的路由固件吧

网友:
仔细想想,许多功能其实家用根本用不到,只是心理感觉满足了点。

网友:
路由器的主要性能在于连接数和负载均衡,比如说十台电脑疯狂BT这个时候看网页还能不能流畅,这一点对于路由器很重要,ping一下,往往会很直观。
有些性能低的路由器,一旦网内有下载存在,就会拖累整个网络的稳定性,甚至出现断网和路由无响应

网友A:
nw788改285G,同样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w788改285G,同样好用

285G确实稳,我也是自己改的285G,大半年了没断电没重启,依然稳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5G确实稳,我也是自己改的285G,大半年了没断电没重启,依然稳的很。

你怎么改的?RAM从32m改为64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788改285G,同样好用

nw788是什么处理器,是BCM535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788改285G,同样好用

nw788改285G需要把芯片吹下来,再上编程器么?
还是CH341A可以直接写固件,不需要把芯片吹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nw788改285G需要把芯片吹下来,再上编程器么?
还是CH341A可以直接写固件,不需要把芯片吹下来? ...

是的,要换用1606E带otp分区的SPI。特定版本的编程器软件才能写入,反正也挺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nw788是什么处理器,是BCM5357么?

螃蟹的,RTL81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换用1606E带otp分区的SPI。特定版本的编程器软件才能写入,反正也挺麻烦 ...

用ch341编程器无法写入么?

网友:
没用过华硕路由器吧,这些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改的?RAM从32m改为64m么?

没改内存。我是网件的一款型号刷机成285G的,网件啥型号忘记了。
285G对内存要求不高,太大内存也没啥用

网友:
x86软路由就可以,刷lede固件,商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788改285G,同样好用

你的285g现在还在用么

网友C:
磊科还在吗?之前磊科的固件的确很牛,很多硬改机都用它的固件,但后来更新根不上,已经没落了。和它类似并比它利害的有维盟和爱快。但维盟的广告门事件后的口碑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磊科还在吗?之前磊科的固件的确很牛,很多硬改机都用它的固件,但后来更新根不上,已经没落了。和它类似并 ...

你现在在用什么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