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终于有了is903+512g的U盘

楼主(2021-08-06):
最近身体生病,但对U盘的热爱并没有减退,于是订做了一个903配512gmlc的U盘,

吃了先前掉盘的亏,这次选用了那种好不容易淘的,可以缩ce的板子,颗粒是某力那里买的单颗256的mlc合贴

但最后跑圈竟然还是掉盘,应该是903发热过猛所致,于是乎去掉ddr重新量产,

虽然速度几乎打了对折,但总算不掉盘了,阿门

网友:
可惜没有4k,,要不然就完美了

网友:
其实买个NVME固态,加个转接外壳,体积也没多大,速度也更好。

网友A:
恭喜楼主如愿所偿,既然订做了,不如再高一级,上2246xt固态u盘不是更好。
使用体验会更佳。

网友:
如果有经济实力和U盘情结,搞一个固态U盘更有实用价值。

网友B:
不知道这么大的U盘有什么用途,我平时就是装些文档,一个4G的U盘就已经用不完了。

网友:
羡慕,恭喜撸主成功了

网友:
GBA的,楼主手艺好!

网友:
做成移动硬盘SSD的不好吗?

网友:
512G的单颗粒MLC,多攒几颗,凑个2T或者4T的大板硬盘难道不香吗?

网友:
这么好的颗粒上2246en之类的更好吧

网友:
512G用903感觉有点浪费啊,组个固态U盘用也好啊.或者做个WTG系统.

网友C:
这个颗粒本来就是单颗粒4ce,双贴8ce,缩ce也就是吗两个跳线,没必要买专用板子,公版的903还不如可跳1.8v的板子供电设计的稳定,用料也是1.8的好

网友:
存储哥要的稳定终于解决了,最后这个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如愿所偿,既然订做了,不如再高一级,上2246xt固态u盘不是更好。
使用体验会更佳。 ...

这个颗粒2246xt不好开。46en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本来就是单颗粒4ce,双贴8ce,缩ce也就是吗两个跳线,没必要买专用板子,公版的903还不如可跳1.8v ...

紫色g2那个么?我打算留着贴3d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么大的U盘有什么用途,我平时就是装些文档,一个4G的U盘就已经用不完了。 ...

我2246做备份盘 3350做常用 903做资料 3267做PE

网友:
不是没有用NV改盘的实力,而是优盘本来就是软驱的替代品,软驱都有写保护,为啥替代品被取消了呢?专利太贵,还是资本逐利

网友:
这个不上2246的U盘真是可惜了。
903根本用不完
我现在512的2246xt也基本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本来就是单颗粒4ce,双贴8ce,缩ce也就是吗两个跳线,没必要买专用板子,公版的903还不如可跳1.8v ...

非04t 08t等原厂设计强制缩ce的颗粒恐怕不止两个跳线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id缩了 开卡报die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