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如何导出系统的个人设置?

楼主(2021-08-06):
好几台电脑,都是自己用,所以希望几台电脑的设置基本一致,请问win7有没有办法导出系统的个人设置,每次安装新系统后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备份ghost,在其他电脑还原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备份ghost,在其他电脑还原不就好了?

不同电脑硬件不一样,ghost的系统对硬件没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电脑硬件不一样,ghost的系统对硬件没有要求吗?

没关系的 最后都是要重装驱动而已

网友B:
WIN7有多少设置啊?重新设一下不行?又不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备份ghost,在其他电脑还原不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ghost的系统,系统弄好后需要激活吗?我现在主要都是品牌机,直接装好oem系统后自动激活,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有多少设置啊?重新设一下不行?又不是手机

调整系统界面、还有关闭各种更新、关闭各种不常用系统服务、关闭各种特效。。。。
还是有不少调整项目的。

网友:
直接Ghost更方便 。
现在激活也不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有多少设置啊?重新设一下不行?又不是手机

windows系统的设置远比手机更复杂,只是绝大多数人习惯按默认方式而已。

网友:
如果没有移动过桌面文件夹的话,可以试试去PE下把C盘USER里自己用户名的文档全部拷贝,进入其他电脑PE,把这个文档粘进去。据说每个用户对应的用户“号码”是自动生成的。其他系统建同名账户,用覆盖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因为我需要的是一套软件+设置,所以我用Ghost。

网友:
Windows 操作系统封装部署

网友:
系统自带备份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系统界面、还有关闭各种更新、关闭各种不常用系统服务、关闭各种特效。。。。
还是有不少调整项目的 ...

我用的莫回首ghost的系统,就是适度精简的win7,各种服务也关闭了,个人文件路径也迁移到D盘了,至于特效,win7也没多少特效啊,杀软的系统加速,一键关闭各种特效。最后看看,也没几个设置项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dows系统的设置远比手机更复杂,只是绝大多数人习惯按默认方式而已。

确实,我基本上算是习惯了默认。不过本来也没用多少系统自带的东西吧,聊天,浏览,音乐,影像,办公等等,基本都是第三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基本上算是习惯了默认。不过本来也没用多少系统自带的东西吧,聊天,浏览,音乐,影像,办公等等 ...

散了吧,此楼主就水贴的十万个为什么。
多说无益,都百度烂的东西,天天换着花样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基本上算是习惯了默认。不过本来也没用多少系统自带的东西吧,聊天,浏览,音乐,影像,办公等等 ...

防火墙设置、自动备份、远程设置。。。。要设置的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火墙设置、自动备份、远程设置。。。。要设置的多呢

我用了十多年win7,防火墙没动过,那玩意也没啥可动的吧,反正有第三方杀软。至于这自动备份,远程设置,我用的莫回首ghost系统,装好系统就是关着的,也不用管

网友:
备份c盘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