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LW-K3010D电源拆解

楼主(2021-08-06):
最近新冠又开始嚣张了,出差又停工好几天,刚好闲着无聊,把这个电源拆了

网友A:
不喜欢多圈电位器,喜欢传统的粗调细调两个旋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多圈电位器,喜欢传统的粗调细调两个旋钮

哪种调到无所谓,只要毫伏级别调不乱我都喜欢

网友:
看了一年了,还没舍得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种调到无所谓,只要毫伏级别调不乱我都喜欢

我想买睿登,现在天天瞄着什么时候搞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买睿登,现在天天瞄着什么时候搞活动。

放心,双十二睿登都不会有活动,这公司牙根就没啥活动,就选龙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买睿登,现在天天瞄着什么时候搞活动。

放心吧  基本都是加价再给你个优惠券

网友D:
我买了旧的80,四个电位器全部坏掉,艹蛋,换了四个什么日本进口电位器花了差不多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旧的80,四个电位器全部坏掉,艹蛋,换了四个什么日本进口电位器花了差不多80 ...

200包邮买了个菊水18v1a就是电位器估计是被用多了很松

网友:
还不错,总比没有强啊,电位器该换了

网友:
老款5a,用的是变压器,只有电位器换过两次。

网友:
电压电位器是5圈的,可以换成10圈的就可以精细调节了,不知道是多少K的?

网友E(2021-09-30):
刚买的优利德,看着比你这个用料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的优利德,看着比你这个用料好点

龙威应该贴牌的,这个电源公版的,一大堆厂家做,龙威用料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