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368AB量产东芝的闪存一直都是失败FAIL,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1-08-06):
闪存型号:TC58TEG6DDJTA00

我焊接的是双贴

容量能认出来16G,但量产一直失败

识别出来的CE数应该没问题(双贴=2CE)

其他的一些设置:

最后经过漫长的等待,报错

我买的是这种:

我查了下,这个主控是可以支持这个闪存的,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这个闪存是我从一个报废的SSD上拆下来的

网友:
指定PT文件试试

楼主:
之后试了几次,出现Bad Block over setting(11) (User-5802(M)>FW-5376(M))
感觉这个坏块过多不应该呀。。。

网友A:
有可能PT文件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PT文件没选对

工具里面3268AB文件夹里的PT文件都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跳线的问题(问淘宝卖家还没回复),如果不行的话估计要换主控了,这个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网友B:
电压跳的哪个?1.8还是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跳的哪个?1.8还是3.3?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个板子的跳线图,我回去测一下FLASH的供电看看

网友C:
1 跳3.3 2 贴sb8 3找老一点的量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跳3.3 2 贴sb8 3找老一点的量产版本

测了下闪存的供电脚,现在已经是3.3V供电,SB8的电阻也已经贴上了
我再找找量产工具

网友:
tsop封装的话检查下焊接,tsop容易出现虚焊。

楼主:
我在大树家的店里找到了这张图:
对于19nm工艺的东芝闪存,需要短接SB10

后面我把SB8和SB10的跳线位置对调一下

(左边SB8,右边SB10)

然后终于量产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黑片工具试试吧,我前几天也是遇到user>FW的问题,换黑片工具就可以了,但坏块太多,只能开出原容量的80% ...

后来发现,是跳线的问题,由于那个丝印实在是看不清,我找了很久才找到SB8和SB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跳3.3 2 贴sb8 3找老一点的量产版本

后来发现,应该短接SB10而不是SB8。。。。。
现在已经量产成功了

楼主:
速度还行,读取有点拉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