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莫名其妙修好一台不开机的红米Note 4x,启动固件错乱了?!

楼主(2021-08-06):
这是妹妹搞活动的备机,天天都在用,说当天开始都好好的,转眼就黑屏死机,天天要用让偶赶紧修
拿到手检查,机体明显发热,各种组合按键均无反应

老机机,还带底部仨触摸键

背面,当年常规布局

发现机身有点弯,难道揣过屁兜?

插电无任何显示,但还好有电流

插电脑也找不到设备
手机都还在发热,只能拆开,先摸摸石头,看能不能过河

背壳的铝比较薄,容易变形

周边一圈卡扣,比粘胶的好拆

顶部主板,那指纹不是偶的
看防水标签没变红,螺丝上的防拆贴也没动过

高压电池

底部的天线、喇叭什么的

仔细看一遍也没发现异常,就先断开电池看看,等一会,再把电池插上,试试看
按电源键居然开机了
但亮一会就熄灭,启动不起来

估计是没电了
换了条4芯线,先充电看看,充电电流有1A

充几分钟,顺利开机了

给妹妹报告好消息后,又收到说电源键有不好按的问题
偶怎么没明显感觉?

好吧,继续修
把侧键拆下来

PCB上金灿灿的,看着没问题

锅仔片中心有点痕迹,不知道是不是磨损的灰
用镊子刮干净

全部装好,再充了会电
开机顺畅

按键、触屏、摄像头、喇叭均无异常

搞定收工,第二天好交作业

这次维修真是莫名其妙,偶就断了会电池,其他啥都没动,螺丝刀都没摸一下
难道像电脑CMOS数据错乱了?CPU启动固件异常,导致不能正常执行?
百思不得骑姐、不得骑姐

祝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这可能就是热开机和冷开机的区别吧

网友:
需要断电一下,这就提现出当年能拔电池的机器优势了,不需要拆机。

网友:
我只遇到过一点电都没有的情况,看起来就想坏了,插充电器充了半小时才开始有反应,后面才能开机。

网友:
卡在启动中黑屏了,我以前米4就遇到过,长按电源键几十秒就行

网友:
长按电源键十数秒也能解决

网友:
我以前的小米4也这样,不开机,开始我还开盖拔电池的。后来发现长按电源键也行。

网友:
以前手机能拆电池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拆电池再装回去就好

网友:
小米用着用着不能开机很正常的,这是提醒你该换他家的新手机了

网友:
我还在用红米note 4x啊,解锁线刷回MIUI8感觉非常流畅,WIFI信号比MIUI10要好,也省电不发热了。希望可以再坚持2年再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池电压不稳定导致卡死机的,只能通过拆机断电解决。还有就是我看到你拍尾插底部的图片好像有铜绿

网友:
死机都是这样了,重启一下又是一条好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就是热开机和冷开机的区别吧

是的,就相当于断电后冷启动

网友:
然后你妹妹好一顿夸你,,,,,,我好奇你怎么给她说的

网友:
长按电源键10秒应该能解决~

网友:
内部接触不良变良了?

网友:
手机搬两下看会不会故障重现,我怀疑有虚焊,原因是手机有变形过,

网友:
可能是拆解的过程中把某个短路点意外的解除了

网友:
我的红米也是这样问题
开机黑屏,偶尔又能正常
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