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21笔记本不能装win10系统?

楼主(2021-08-06):
戴尔14-3421笔记本不能装win10?i3的U,8G内存。能不能装10?怎么办?

网友:
装装看啊,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
应该能装win10,是不是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
775老平台的赛扬单核都装过win10,你这个还不能装?

网友A:
可以的,奔腾4都能装win10

网友:
i3-380m装win10,还可以

网友:
装是绝对可以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奔腾4都能装win10

:lol:p4 5xx就装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装?

网友:
安装 Windows 10 的系统要求
这些是在电脑上安装 Windows 10 的基本要求。 如果你的设备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则你可能无法享受到 Windows 10 的最佳体验,并且建议你考虑购买一台新的电脑。

处理器:

1 GHz 或更快的处理器或 系统单芯片(SoC)
RAM:
        1 GB(32 位)或 2 GB(64 位) ;
硬盘空间:
        16 GB(32 位操作系统)或 32 GB(64 位操作系统)
显卡:
        DirectX 9 或更高版本(包含 WDDM 1.0 驱动程序)
显示器:
        800x600
详情见微软官网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windows/windows-10-specifica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p4 5xx就装不了

775的p4应该能装,478的p4太老了

楼主:
装过,死机,听说得设置BIOS,什么EFI啥的,不会弄,只能装win7,换固态后就这样

网友:
官网找下引导恢复镜像,如果硬盘没被格过的话有隐藏分区有恢复分区,用恢复U盘做引导还原原始系统再装win10

网友:
14-3421笔记本不能装win10系统

网友:
i3-3217U吗,1.8G双核4线程?8G内存倒是不错了。但CPU太弱。
能装win10,不装杀毒软件裸奔的话,用还是能用的,但肯定不快,但也不至于会卡顿到不能用。
这个U性能比较差了,只相当于老双核E8500或AMD的X2-280双核2线程
而且win10对机械硬盘不太友好。如可能的话,尽量换SSD装系统和软件,有个120G的固态就行了。
不打算换固态,只用机械盘,那建议装win7,或者win8.1算了。
普通轻办公、上网、看下电影,玩下老游戏,还是能行的。属于能用,但不够畅快的水平

快慢这个东西,主要是对比。如果一直用慢的,习惯了也还好的。

网友:
另外,老笔记本,在intel的2代U和3代U更替的那段时间
有些笔记本主板BIOS有限制不能装64位系统的问题。需要去官网查下,下载更新BIOS才能装64位系统。
(你这个属于3代U,所以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内存是一买来就升级到8G,曾经安装过win7的64位的,那么应该没有这个问题,4代开始不会有这个限制)

网友:
这种配置的电脑装win10好省的 win8用用好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可以,但最好换固态硬盘。我家就有这个型号的本子,不过屏幕太差,加上用太久电池废了,我自己做了个壳子当台式机用。

网友:
EFI在BIOS设置里面可以修改。

网友:
肯定能装,所谓装不了,多数是BIOS里硬盘模式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