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乐居宝小锂电台灯改造

楼主(2021-08-06):
乐居宝小锂电台灯,手触3档亮度,里面的4057a爆了,充电电路也简单,改造一下,把5v充电电路元件都去掉了,可以直接外接18650充电器充电。

网友A:
这电路也的确节省到哭死人地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也的确节省到哭死人地步了。

是啊,看来大家都不容易哈,能省则省啊

网友B:
这简单电路,充电芯片坏了,换个充电芯片,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另外,建议从引线处给锂电池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简单电路,充电芯片坏了,换个充电芯片,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另外,建议从引线处给锂电池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

手头没有4057A啊,用起来还行,我都是用那个18650充电器引出圆口充电线,因为以前最开始改造遥控器的时候就这样了,当时是给老人那边电视遥控器改成锂电的,老人不太会用那个安卓插头,我就买了一些dc座,用dc头充电,这样老人用起来方便一些,收音机、电子钟都是改的dc座,后来我改的剃须刀也就沿用dc口了,这个乐居宝的本来也是5v dc座,我也就直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4057A啊,用起来还行,我都是用那个18650充电器引出圆口充电线,因为以前最开始改造遥控器的时候 ...

这板子没有保护电路,愿意的话可以从电池座引线处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没有保护电路,愿意的话可以从电池座引线处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好的,感谢提醒,配件啥的都在家里哈,这边没啥东西,也不不常用,就是手痒,想鼓捣东西,明后天还有两个电动车充电器鼓捣

网友C(2021-09-05):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4057A啊,用起来还行,我都是用那个18650充电器引出圆口充电线,因为以前最开始改造遥控器的时候 ...

用4056代替4057A,看电路和4056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056代替4057A,看电路和4056一样吧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