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GBA烧录卡不能用了

楼主(2021-08-06):
   当年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张GBA烧录卡 拿出来既然不能进游戏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量了有电3V多

网友B:
玩模拟器吧,烧录卡都用不到

网友:
卡带金手指或者卡带接口接触不良,拿橡皮擦擦看

网友:
1.检查USB接口及连线
2.检查电池或更换
3.酒精洗板
4.换晶振
5.慢慢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模拟器吧,烧录卡都用不到

而且模拟器可以跳帧,掌机玩太慢了。。。

网友:
橡皮擦,擦金手指

手头有同款1代产品,前两天测试,还是好用的
电池好像不是记忆用的,是给时间时钟计时的吧

现在gba成了香饽饽,gbasp无人问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而且模拟器可以跳帧,掌机玩太慢了。。。

模拟器的色彩更好,随时可以存档,帧数更高,还带抗锯齿

网友:
模拟器强太多了,按键可以自动连续按,有些在GBA上很难弄出来的动作,模拟器轻轻松松

网友:
把烧录卡电池拿烙铁拆下来,断一下电再装上试试?  如果不行,就清理卡槽试试,可能氧化接触不良了,还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色彩更好,随时可以存档,帧数更高,还带抗锯齿

模拟器加蓝牙手柄,体验完美,以前玩GB电池钱我都出不起

网友:
我猜是存储器里面有坏块了,重新烧录游戏。

网友:
如果插到底之后没反应,稍稍往外拔一丢丢,再试试
如果还不行,再拔出一丢丢

实在不行,考虑下机器里的金手指擦一擦?

网友:
当年满满的回忆啊,我买的烧录卡选择还可以用,不过只有XP的驱动了!

网友:
logo花屏,大概率是金手指接触不良,清洁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