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来无事用攒下来的配件diy了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1-08-06):
一直想要一个可调电源,但是想一下买一个又不是做维修的,又用不上,只是纯粹的想拥有一个,然后从攒下来的配件找出一堆,组了个可调电压的电源,电流的话,因为买的模块控制用电位器调节电流的都不是很靠谱,所以就省去了,直接调电压即可,我自己基本够用
制作过程我一个人搞了一下午,所以也没拍照,做工就算了,第一次做这种东西,一次练手。材料是 AT30自动升降模块、503电位器,2596降压模块,12v小风扇,电压表,
2596降压模块给风扇降压供电,没有其他用,模块都是用胶粘上去的,电压表稍微有点不准确,但是不碍事
图书有点没拍好,随便测试了下,这个电位器还是很准确手感非常好,下面是我买的可调恒流电压电流的模块,比较准确,用来实验点亮led足够了

网友A:
显示电流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电流就完美了

能显示自然最好,但是我攒的表没有电流表,所以就地取材了,反正也是作为实验用,用万用表做电流也行,关键模块电流最多也只有3A 不是很大

网友B:
已经有AT30自动升降模块、还加个2596降压模块干啥?AT30自动升降模块0.5v-30v的电压调整范围能满足需要了吧。。。。

网友C:
调流更有用,at30我买过,mos容易坏,因为驱动电压不足,mos没有工作在完全导通,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有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AT30自动升降模块、还加个2596降压模块干啥?AT30自动升降模块0.5v-30v的电压调整范围能满足需要了吧 ...

因为输入的电压可能是12v或20v所以风扇供电不行,2596就是给风扇降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流更有用,at30我买过,mos容易坏,因为驱动电压不足,mos没有工作在完全导通,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有好一点 ...

是的,恒流的用处大,但是没有性价比稳定的模块,所以只用了简单模块,我也是第一次用at30,不知道容不容易坏,用用看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