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绿源电磨控制器,mos管散热能改进吗?

楼主(2021-08-06):
外观接头除了常规线束(电机线霍尔线电源线报警器),其他线束用的是整合定制防水插头,整体看上去比普通的控制器简洁;铭牌三速智能控制器,所谓的智能,就是1档和3档是自动挡,会根据转吧力度和负载跳档;在仪表盘上会显示1,2,3,爬坡时它会自动跳到2档,到了下坡又会变回1档,达到省电的的效果;2档是固定档,此时可以说是800w电机的全速了,加速很冲;3档在2档的基础上,尾段增加了一段弱磁提速,急速能提高2km,电机声音变的高昂,60/72v电压通用,限制电流30a,夏天控制器发热很大,整的座桶下方很热,控制器已经过保,拆开看看能不能改进下散热。打开可以看到,控制器是12管的,mos管用的是国产后羿HY3410P,100V140A,感觉这个限流设置还是保守了点,可能为了保护电池吧?主控芯片是STM32FEBKC6T6,这是一个32位ARM微处理器专门给电动从车的FOC应用开的一个Mark,看来比普通控制器稍微「聪明」一点,都是电解电容,国产不知名的牌子,没有看到固态电容,按理说控制器内部温度很高,用固态电容才能用的更久呢(实际是你永远不坏他就没生意了),搞不懂的是,mos管和外壳之间用的是高温胶带绝缘,绝缘我是知道的,mos管不能和外壳短路,但是高温胶带貌似不怎么导热吧,因为我们做维修的时候经常要用高温胶带吧塑料座子什么的包起来防止热风枪吹的时候变形,那不就是隔热的作用吗?为什么不用电源mos管的导热矽胶布呢?

网友:
导热居然是用的黄胶带,这种应该是耐高温胶带,

网友:
楼主分析得有理,是啊,为什么呢?

楼主:
现在绑了个风扇,串一个45度常开,降温明显,但还是觉得没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很多都是用的胶布的

网友:
用铝助焊剂和焊锡最好,导热硅脂,可固化导热硅胶,用在经常更换地方可以考虑楼主导热硅胶块,导热硅胶玻璃纤维布。

网友:
换管子降内阻,或者换大电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