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用单片机, 三套NMOS二极管电阻, 大功率Y形四线无刷电机最简易驱动

楼主(2021-08-06):
NMOS   IRF3205 or F1010
电阻   10K ohm
二极管 1N4007

很简单的东西,后面有图,用文字描述下防止图片丢失
NMOS IRF3205 腿朝下字朝上放置 从左到右三个引脚分别是 G(驱动极) S(源极) D(漏极)
所有S并联后接 电源负极
所有D接电机线圈,经过线圈后并联接 电源正极
所有G接二极管正极
所有D接电阻一端
同一个NMOS发出的二极管和电阻接下一个NMOS的D和G(注意是反过来的)
三个NMOS成环形, 然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楼主:
制作过程视频
https://www.biantube.com/watch/se-RxeFEncY
https://www.biantube.com/watch/cej_8mQm17A

楼主:
怎么给移动到这个板块了?

如果用于一般的三线无刷电机,需要拆开找到中心头

网友A:
楼主d s 不分啊,接地的明明是s 源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 s 不分啊,接地的明明是s 源极~

让你笑话了,改过来了, 你看看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 s 不分啊,接地的明明是s 源极~

大佬能分析下是怎么转起来的吗, 我想了半天没明白,
是不是有点类似ZVS,某个地方先导通,然后感应电压或者转动感应的电压导致下一个mos导通?

网友:
就和3个2030驱动无刷电机一样

网友:
幸亏无法保证所有原价参数一致,不然能不能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分析下是怎么转起来的吗, 我想了半天没明白,
是不是有点类似ZVS,某个地方先导通,然后感应电压 ...

你这个驱动实际上是环形振荡器,和zvs没任何关系,zvs是零电压开关。和反电动势换相也没关系,三颗mos漏极输出栅极输入可以看做三个反相器,abc输入输出首尾相连。上电微小干扰和器件自身参数不一致会导致某个反相器(即漏极)首先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假定c先输出高电平送到a,mos a延迟一段时间就会输出低电平(延时时间取决于mos结电容和偏置电阻rc时间和vgson门限),a输出低电平会加到b的栅极,再延迟后 b漏极输出高电平,送到c栅极,延迟后mos c 输出低电平,再送到a栅极,周而复始产生振荡。三根相线接于 abc 漏极输出,线圈内会产生相位差为延迟时间的周期性脉冲,三颗二极管用于周期拉低三颗mos栅极电位实现电平翻转。这个电路只是让电机转了起来,由于脉冲相位差很小,存在交叠,也没有准确的换相控制,mos存在线性区,因此效率是非常低的,实际上可能存在启动困难和力道很小的问题,调速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驱动实际上是环形振荡器,和zvs没任何关系,zvs是零电压开关。和反电动势换相也没关系,三颗mos漏 ...

大佬果然解释的好。
开始还以为能做到同步驱动呢, 原来只是转起来而已。看来还是要买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驱动实际上是环形振荡器,和zvs没任何关系,zvs是零电压开关。和反电动势换相也没关系,三颗mos漏 ...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用分立器件实现反电动势换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驱动实际上是环形振荡器,和zvs没任何关系,zvs是零电压开关。和反电动势换相也没关系,三颗mos漏 ...

这位大佬的理论知识堪称教科书级别,不得不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