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5i更换屏幕

楼主(2021-08-06):
一个朋友的手机屏幕摔碎了。。。。。。

让帮忙换一下。

义不容辞。

屏幕西碎的。

还好,指甲没有剪。。。。。啊

忍法,取后盖之术!开~~~~~~~~~~~

取下指纹模块,清理胶

一坨的神丹。

配置还可以,新机1500,其实这个机真没必要修了。

取出卡托,拿出数码之家专属螺丝刀。

托盘,做一个螺丝固定器。(以前水果4代,店家还会赠送一个螺丝定位图。)

养成好习惯,螺丝不错位。(外面修手机,有时候,会发现少螺丝。。。。。)

拔掉盖板。

松开天线链接。

取下电池。

背胶一次性的。

一骨碌丢进去。(电池注意触点,不能断路。)

收起来,等配件来。

楼主:
二楼继续折腾中。

等了几天,屏幕到了。

上机,没问题。(相信店家!不测试,直接装机。)

也是带有堵的成分。

送的按键,手感不佳,力度比较生硬,还是搬原厂按键。

嗯嗯。拆这个要慢,非常的慢。

按键卡板。

打胶水(屏幕赠送了胶水,直接粘。)

(为什么不是送的3M胶布呢。。。。。)

搞定。

硅胶套有点发黄了。(有空叫她换一个。)

吃个鸡排面,晚上饿了。。。。。。。

网友:
有后盖的换电池方便的机器比较良心了。

网友:
最有诱惑力的还是最后那一张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鸡排那种图片,其他什么都不感冒了。

网友:
这手机貌似有两颗200W像素,用来凑数的摄像头

网友:
我比较关注女字旁的她,可能男字旁的他就没有此文了。

网友:
版本号还要隐藏?

网友:
技术活来的

网友:
nova5i真的不行

网友:
好习惯,技术男,顶上一贴,话说鸡排真的难吃,一点嚼劲都没有

网友:
一个女朋友的手机

网友:
关键点:她。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网友:
屏幕看起来像原装的

网友:
专业维修的,都喜欢用胶粘。
        吃的是米粉吧?

网友:
换的屏幕都是兼容的?都是广东产?哪家的质量好?
分辨率、清晰度和原厂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折腾中。

等了几天,屏幕到了。

换的屏幕是原装屏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