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寻找一款有PCI插槽的小主机

楼主(2021-08-06):
想收一台有标准PCI插槽的主机,有1个插槽即可,两个更佳,不是用来插显卡的。配置无要求,集显即可,10年前的也可以,能跑32位win7就行。问题来了,各位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的品牌主机能满足上述要求,关键是体积要小,越小越好

看了一圈,普通民用的都不靠谱,还是在工控机里边找吧。看了一个,体积才185*152*215

网友:
华南金牌主板,第三代i3 ddr3内存再配个128G固盘,已经很爽不会卡了

网友:
我有个17*17的D425主板,有一条标准PCI插槽,插网卡做过软路由耍。跑win7x86可能有点卡。

网友:
是不是这插槽?

网友:
有一个只能跑瘟十的
瘟七集显无驱动,不过上独显也无所谓
d2550主板

网友:
二手2-300的NEC小主机可以看一下

网友:
联想主板好多都带pci

网友:
淘宝有 pcie转 pci
1转2 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