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小心把保险烧了,换个自恢复的吧?

楼主(2021-08-06):
这个6000字的表跟了我有好几年头了,今天测完电流后忘记换笔孔了,结果。。。。。图省事,换两个自恢复保险吧?

网友:
这种电阻大不大?

网友:
这个能行么?

网友:
好大的饼啊。

网友A:
想作死自己去,别把这种投机取巧小聪明教别人带别人作死。
这种用在低压回路的东西有多少分断能力?能不能灭弧?能不能彻底切断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作死自己去,别把这种投机取巧小聪明教别人带别人作死。
这种用在低压回路的东西有多少分断能力?能不能 ...

蛮好的一块硬芯表,给“骚”操作成废物,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不过是普通10A、800mA快断F型保险,又不贵,更换不更香么?

网友:
自恢复内阻大,不能用在电流档,影响测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蛮好的一块硬芯表,给“骚”操作成废物,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不过是普通10A、800mA快断F型保险,又不贵 ...

人家都说了,图省事!
只是下次还插错孔量电压,不知是这保险先断还是表先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图省事!
只是下次还插错孔量电压,不知是这保险先断还是表先炸了呢 ...

一般超过了240V就直接放烟花了,要相信国产质量

网友:
不能乱用,只能用快速熔断保险!!!

重要的是说三遍:只能用快速熔断保险!!!只能用快速熔断保险!!!只能用快速熔断保险!!!

网友:
看了前面的楼层,觉得安全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啊。
除了前面朋友说到的快熔,分断能力也很重要,5x20本来分断能力就偏低,需要快熔,陶瓷管,石英砂填充。

网友:
楼上的大神都回答完毕了,下面是小白了,感谢楼主分享出图,不然小白哪里知道,不过我不是小白哈,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网友D:
这个方案用自恢复的表不少,但是10A不能用,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好的一块硬芯表,给“骚”操作成废物,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不过是普通10A、800mA快断F型保险,又不贵 ...

没有余粮了,先凑合下

网友:
换保险丝,这不能替换保险丝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用自恢复的表不少,但是10A不能用,会炸的

这种做法其实很不负责任,本来自恢复保险反应就慢,国产的ma检流电阻配置的功率还低,几次过流冲击后就可能明显漂移了。一般电流档指标标的就低,有了较大漂移却不超差很常见,加上爱好者基拥有电流校验能力的不多,往往发现不了问题。常见的用于过程控制的校准器只需要20mA,实际的校准器输出范围会更大一些,也基本上不超过50mA。距离万用表校准所需的,150mA,300mA,500mA,3A,5A,8A或10A差距太大,难以满足量程需求。其实只要检流电阻功率余量够,就算自恢复反应慢也能扛下来。但哪个国产的厂家舍得? 可能几十年前的贵二和北仪舍得,现在的国产即便是几千元的高端也没见放个大点功率的。
我曾见日产老表,忘了是爱德万还是日置,手持表,曾有用ae的塑料块做毫安检流电阻,这个配置就算当年hp和福禄克也得靠边站。北仪,上表还有中环的里面有用过rx70,也算是奢侈了,这些要是配自恢复做保护,无异于狗尾续貂。
10a彻底不要想用自恢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做法其实很不负责任,本来自恢复保险反应就慢,国产的ma检流电阻配置的功率还低,几次过流冲击后就可 ...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节省成本和让你买新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节省成本和让你买新表的原因。

其实也不至于把厂家想的过于下作,但有些厂家的元器件选用和电路设计的确差强人意,更多的是能力和态度问题。自恢复保险刚出来那些年国内厂家一窝蜂的出了很多这种表,并大力宣传,然后很快又在国内三大厂的产品中销声匿迹,估计也是厂家发现了问题,但山寨小厂中还是屡见不鲜。其实如果设计人员认真计算一下可能直接就发现不适合了,根本没必要走弯路。

网友:
别这样弄,换万用表专用的快熔的保险好一点.自恢复本来就很慢,而且耐压低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