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电机求助,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1-08-06):
艾美特电机求助,这个电机怎么接线才能工作,知道的兄弟帮忙了,谢谢。晕了怎么上图片

网友:
直流无刷的,

网友:
你看带不带整流的。
这么大插头可能是220VAC或者310V直流

自己弄一个PWM波调速的,拿手机充电头和555 可变电阻搭一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接直流电压应该能驱动

网友:
这玩意很省电,调速性能也很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
像是220伏高压无刷电机,粗线接好220伏,细线可能是5伏PWM信号线,需要空占比信号才能转。

网友A:
电风扇用无刷电机,还头一次见……

网友:
这个电机不错啊,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用无刷电机,还头一次见……

现在的电扇很多都是直流无刷电机了,挡位理论可以无数个。
然后再搞个APP控制啥的,卖个200以上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扇很多都是直流无刷电机了,挡位理论可以无数个。
然后再搞个APP控制啥的,卖个200以上可以的 ...

你家几十年前买的电扇带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家几十年前买的电扇带刷?

无刷电机一般指的是直流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一般指的是直流电机。

这是哪国的一般?直流不是叫变频电机吗 怎么又成无刷了 没见过这样的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国的一般?直流不是叫变频电机吗 怎么又成无刷了 没见过这样的广告 ...

仔细看图2电机上面的标签,上面写的难道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确定无刷必须要有控制器才行

网友:
接线根据控制器电路图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用无刷电机,还头一次见……

电风扇难道还有用有刷的?
以前的交流电机也是无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家几十年前买的电扇带刷?

你就是老顽固了,几十年前有艾美特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老顽固了,几十年前有艾美特卖么?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无刷

我回错人了

网友:
看我的:前两天才修好,这是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