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3518S配合0.96OLED显示电压电流相关参数(续)

楼主(2021-08-06):
前传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7823-1-1.html

这个是装好后的样子:

显示8个参数,分成了左右各四。

这个迈克口是刷机用的。

两个上拉电阻也省掉了。

背面图。

A C口。

楼主:
改了改界面

网友:
开源白,造福大家。楼主

网友(2021-10-13):
我也做了一个,随意测试

网友:
其实都是标准I2C读取,部分代码
#ifndef _SW3518S_H
#define _SW3518S_H

#include "main.h"
#define   ADDR_read         0x79
#define   ADDR_write  0x78

#define ADC_VOUT_H 0x31
#define ADC_VIN_VOUT_L 0x32

#define ADC_IOUT1_H 0x33
#define  ADC_IOUT2_H 0x34
#define ADC_IOUT1_IOUT2_L 0x35

***************************************
void sw3518s_vout(void)
{
uint16_t vout_temp=0;
uint8_t vout_low_temp=0;
HAL_I2C_Mem_Read(&hi2c1,ADDR_read,ADC_VOUT_H,1,&test1[0],1,100);
HAL_I2C_Mem_Read(&hi2c1,ADDR_read,ADC_VIN_VOUT_L,1,&test1[1],1,100);
vout_low_temp=test1[1]&0x0f;
vout_temp=test1[0]<<4;
vout_temp=vout_temp|vout_low_temp;
vout_temp=vout_temp*6/10;

网友:
完工版,把各种显示弄出来

网友(2023-09-25):
做的不错,程序开源就好了

sw3518快充模块增加 电压、电流显示(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159-1-1.html
sw3518快充模块增加 电压、电流显示(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277-1-1.html

网友(2024-05-13):
请问一下,如果更换其他型号的快充模块 ,是不是只需要更改一下3518的芯片型号和寄存器地址0x78  0x79?换其他尺寸屏幕,是不是要改一下显示高,宽尺寸?高宽尺寸我没看到,麻烦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4-11-13):
你好,请问c口的功率能上100w吗,5a的电流感觉带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