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威克士美版充电器 WA3847

楼主(2021-08-06):
美版的,当然是110v,但是从电源部分看,似乎220v也没有问题,本来想大胆试一下,结果发现插头是一大一小,请问大佬直接把大的插片磨小了插国标插座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从亚马逊上找到的图,得知型号是WA3847,然后又从手册上查到额定功率78w,支持14.4v-20v,算下来大约是4A的快充

实物图。。。
pcb
高压部分

IC

网友:
  直接锉刀 ,  会不会挂 就不知道了   ……

网友A:
看到前级有个400V120uF电容,基本上可以判定为100-240V宽电压,4A/1000V的整流桥,双并稳压管,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前级有个400V120uF电容,基本上可以判定为100-240V宽电压,4A/1000V的整流桥,双并稳压管,基本上不存 ...

火零线接反了也没关系吗,虽然国标是不分的

网友B:
试一下看看响不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看看响不响就完了

已经顺利通电了,一切安好,插头稍微打磨了一下

电池发热还是比较明显,毕竟是快充

有空再测一下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