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笔记本开机显示BIOS损坏

楼主(2021-08-06):
一个HP的笔记本,用着好好的,突然就黑屏死机,再次开机显示了下BIOS损坏然后就不动了,断电再开机就只有指示灯亮了,风扇转,屏幕也没显示。看来真是硬件故障了,拆开内存CPU都重新清理安装,还是不能开机。奇怪为什么笔记本能显示BIOS故障提示,而以后就再也没反应了,究竟是BIOS坏还是其他硬件坏?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都有可能吧,以前有一ACER电脑也无故死机不能开机,BIOS只是表相,可能主板出了问题,后来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刷过无数遍BIOS,故障依旧,最后换主板上一电容搞定。

网友:
刷下bios,把主板电池换了

网友:
上传图片看看再议???

网友:
上个月,我一台10年的HP笔记本也不能启动了,因为是UEFI模式,开机就不亮,大小写键灯闪烁。
用了2种盲刷BIOS方式也没成功,自己也没有编译器刷bios能力,
自能花钱买了张全新备件主板。
有时间你多试试各种 HP盲刷BIOS方式,再不行只能买主板。

网友(2021-10-14):
UEFI是什么东西

楼主:
提示BIOS损坏大多是硬件问题,不一定是BIOS真的坏了,一般BGA脱焊、阻容失效可能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