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FLYCO飞科FS717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1-08-06):
FLYCO飞科FS717电动剃须刀,说是按键坏了,不能用了。拆开看了一下,原来的按键按变形了,换了一个修复。原来使用的2节280mAh的镍镉充电电池,看着也不行了,但还能用。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电池,先不换了,先放着吧!内部空间还可以,回头看看换锂电池供电吧!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FLYCO飞科电动剃须刀,型号:FS717。

按键按变形了,换了一个修复。

相关链接:
拆修POREE博锐PS185电动剃须刀
拆修一个飞利浦HQ30电动剃须刀

网友A:
这种剃须刀通常都是2/3AA的电池,不好买

网友:
确实不好换电池

网友B:
那么短小的不通用电池都用上了,飞科真的对不起用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剃须刀通常都是2/3AA的电池,不好买

不想换这种电池了,内部空间还可以,回头看看换锂电池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短小的不通用电池都用上了,飞科真的对不起用户了。

这种两串供电的剃须刀,不少品牌都是使用这种电池的。

网友C:
看看我的飞利浦HQ41电机,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竟然和这飞科是一个型号的。

网友D:
感谢分享,看来我这个也是镍镉的了,换2个16340不知道能不能挤得下。

网友E:
飞利浦与飞科感觉就是刀网不同,其它好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飞利浦HQ41电机,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竟然和这飞科是一个型号的。
...

你这飞利浦HQ41电机用的是日系Mabuch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看来我这个也是镍镉的了,换2个16340不知道能不能挤得下。

需要的时候,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与飞科感觉就是刀网不同,其它好像一样……

个人认为飞利浦的质量要比飞科的好一些。

网友:
果然够老的了,现在新出的都换成了MI-MH(镍氢电池)电池是绿色包装有飞科logo的,这种电池一看就是很老的了

网友:
蛮想给这些老剃须刀改锂电h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与飞科感觉就是刀网不同,其它好像一样……

我手上的飞利浦HQ41的刀头和刀网加上中间的架子,能完美装到飞科FS871上去。

网友F:
飞科奔腾啥的坏了就扔吧,真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科奔腾啥的坏了就扔吧,真没必要修

飞科工业垃圾  夹胡须  疼得要命

网友(2022-12-15):
不行把电池换成锂电池,再买个充电板接上,又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