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低成本用太阳能板给电瓶车充电[md,退货了

楼主(2021-08-06):
买的几块太阳能板还没到,就感觉这东西没卵用啊
然后就有了一个脑洞,如果能给48v电动车充电,还不错啊这
假设一块板6v600ma,需要多少板,然后还要  改 造充电器?
有点难啊

→……………………
渣渣平均只有150不到200ma
退货了顺丰上门,pdd居然补贴运费

网友A:
面积太大了,学火星救援挂着用的时候摊开来?

网友B:
至少要8块串联,然后加一个颗2极管防 电流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8块串联,然后加一个颗2极管防 电流倒流

8块想多了吧,12V还得3块呢

网友C:
某宝有成品的控太阳能制板,不过你这个共享单车的要是拆机的600毫安还得减半

网友:
一块板6v600ma,对于电动车充电效率太低,基本上算是个浮充,根本不实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做路灯之类的可以,充手机都嫌慢了。

6v 600ma是充分照射情况,很难满载输出的

网友E:
48V的充电电压至少在55~60V电流在2~5A,你自己鼓膜一下看看能实现吗?

我自己改的充电器60V充电10A电流冲满48V12的1个小时左右(原装充电器充满需要8~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太大了,学火星救援挂着用的时候摊开来?

不移动,就在家里给她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成品的控太阳能制板,不过你这个共享单车的要是拆机的600毫安还得减半 ...

拆机的 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做路灯之类的可以,充手机都嫌慢了。

6v 600ma是充分照射情况,很难满载输出的 ...

10串三并怎么样
60v1.8a(理论)

楼主:
110000/500
220个循环回本

网友F:
收到测电压,串联后至少高于60v串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到测电压,串联后至少高于60v串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直接接电瓶?不会怀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的充电电压至少在55~60V电流在2~5A,你自己鼓膜一下看看能实现吗?

我自己改的充电器60V充电10A电流冲 ...

600ma是不是要冲20个小时
我每天买个菜假设用四分之一的电,每天需要冲5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串三并怎么样
60v1.8a(理论)

就电压来说起码12串,一般都是18伏充12伏的电瓶。1串都往小了说了。

网友:
如果仅仅充给电动车喇叭和灯光照明使用,没什么问题。要驱动它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移动,就在家里给她冲

那没问题啊,家里地方够大就行,最好设置好角度,充电效率高点,不过要铺的有点多哦,还不如买大块的呢

网友:
奉劝放弃,普通48V电动车那充电器还要230瓦起步,你自己算算要达到这个瓦数需要多少太阳能板要多少地方

网友:
买两块大的二手48V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