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必须按两次开机键

楼主(2021-08-06):
第一次按电源硬盘灯亮开机黑屏,必须按电源键关机重新开机才能进系统,啥毛病呢

网友A:
换个电源,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B:
可能需要换个电池,重新设置bios了

网友C:
一般是电源问题的

网友D:
遇过类似的问题,两种可能,一是主板,二是电源。很大概率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E:
看看主板的电解电容有没有起泡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不行就换主板

电源是新的酷冷至尊战剑I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不行就换主板

感谢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主板的电解电容有没有起泡怀孕了

感谢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过类似的问题,两种可能,一是主板,二是电源。很大概率是电容不行了。 ...

感谢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换个电池,重新设置bios了

感谢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源问题的

感谢热情回复

网友F:
最小化测试,虽然主板的原因最大,也不排除外设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小化测试,虽然主板的原因最大,也不排除外设影响

感谢大师回复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然后检查主板,再看看电源按钮连接主板的线拔插一下,一个一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