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款台达dps-460db电源,顺便问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电源怎么改可调?

楼主(2021-08-06):
前段时间自己弄了个磷酸铁锂电池组,想搞个电源改装充电器,本想找js买艾默生675电源改装,单都下了,js说没货了换光宝460w铂金电源(一看光宝加铂金心动了),结果到货是台达的,拿在手里也轻飘飘的,问js这个还贵点,好在日期很新今年4月份下来的,(不知里面有没有啥猫腻?)
顺便问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电源怎么改可调?
pwm控制器:3895dw
运算放大器:L324

网友A:
e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我只会弄3842、494、431,其它的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多少钱买的

我是冲着艾默生675w,砍价30米包邮,但没货给我发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弄3842、494、431,其它的呵呵了。

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要找点位,咸鱼好多外挂模块改装的,估计都是外挂358运放加431稳压

网友C:
我的也是铂金460但跟你这不同,我改了一下发现没有改的价值。
因为静态功耗越低越大,8伏就有1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铂金460但跟你这不同,我改了一下发现没有改的价值。
因为静态功耗越低越大,8伏就有10瓦。 ...

不做可调电源,这些开关电源做可调电源还是差点,做充电器用,你是怎么改的呀分享一下

网友:
把第一个电位器换成100k电位器就可以调压了。

网友C:
我只是初步改调压,没有去掉高低压保护电位器,后来发现调低电压后静态功耗太大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初步改调压,没有去掉高低压保护电位器,后来发现调低电压后静态功耗太大就放弃了。 ...

这样改确实是不行

网友(2021-09-19):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要找点位,咸鱼好多外挂模块改装的,估计都是外挂358运放加431稳压 ...

外挂改的简单,批量做都外挂,不过也可以原机硬改

网友(2023-10-17):
有能改到20V的方法吗

网友:
这些电源坏了,难修,自己还是搞494和38系列的,坏了好修